[笔电] 笔记本放了两个月,坏了

楼主(2024-12-16):
上次用是10月份,用完就收起来了,今天用的时候坏了

电池彻底坏了,充了一天都是0

键盘上的 键按下无反应,这个⑤ 我还是复制的本站备案号
电池应该就是饿死了
然后键盘应该是潮湿的原因,南方地区,存放笔记本还是得做好防潮。

网友:
电池应该就是饿死了

网友:
如果电池原来没有坏掉的,应该可以激活,但具体怎样处理,这个得问专业人士

网友A:
长期保存还是得卸电池才行。按键那个你多按按说不定会好的

网友:
我的X32电池饿两年了,再拿出来,好像也没饿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保存还是得卸电池才行。按键那个你多按按说不定会好的

对,我这次没拆电池。

网友:
电池饿死了,长期不用一定注意防潮

网友:
现在都是电池一体的,长期不用确实很难拔电池,这个我也很困扰。

网友:
半个月开一次机 充充电

网友:
我的联想笔记本,也好久没有开机了。

网友B:
我14年的sony笔记本,电池四五天就跑光光,放半年也还能充电70多,经常自己跑完放着

网友C:
关机,然后长按开机键10秒还是15秒,松开,再反复来几次试试,我的美帝良心之前晚上玩完只合盖没关没充电,第二天发现应该是电池过放了,导致充电没反应,但接充电器能开机进系统,拨了电立马关机,一开始也以为是电池废了(毕竟充电灯直接闪红灯)以后只能离不开充电器了,后来看网上说,并不一定是电池坏了,也有可能是主板的静电防护让触发了导致的。

联想笔记本电脑释放静电通常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来进行:

方法一:使用外接电池的笔记本
笔记本关机断电后,拔掉机身上所有连接线和器件。
取出外接电池。
按住电源键10秒,反复按3次。
操作完毕后更换电池,连接电源适配器,然后开机再试。
方法二:使用内置电池或内置电池和外置电池的笔记本
在笔记本电脑释放静电之前,我们需要拔掉所有外部设备,如笔记本电脑的电源充电器、移动硬盘、U盘和鼠标,并关闭笔记本电脑(如果是可拆卸的笔记本电脑电池,也可以取下)。
让按住笔记本的电源开关大约20秒钟,然后松开电源开关。如果不行,多尝试几次。
这两种方法可以帮助您释放联想笔记本电脑中的静电。请注意,进行任何硬件操作前,确保您已经阅读并理解了相关的安全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机,然后长按开机键10秒还是15秒,松开,再反复来几次试试,我的美帝良心之前晚上玩完只合盖没关没充电, ...

谢谢 试过了 故障依旧,我这电池用了12年了,这次应该是真挂了

网友:
老电池过放确实容易挂掉,坚持使用的话应该半个月开机充充电,另外不要在电池容量小于40%时长期闲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4年的sony笔记本,电池四五天就跑光光,放半年也还能充电70多,经常自己跑完放着 ...

看到你这回复,勾起了我就好奇,我侄子淘汰的电脑也是这样,放那儿一阵子,电池也就没电了,电池拔下来存放就没事。
我好奇的是我买的比他早几年的dell就没这问题,几个月不用,电池还是有电,不用拔下来,同样也带有关机状态,USB可以给手机充电的功能,我一直以为是侄子的电脑可能任务里有定时开机,或者电脑里某个电容坏了,一直在耗电,看到你的回复,我就不能确定我的怀疑了。

网友:
看完本帖,拿出我那08年买的IBM  THinkPad  ,半年没开机,存电还有59%,赶紧充。

网友:
如果有充电阈值设定的笔记本,可以长期插电,防止电池自放电饿死。

网友:
电池自放电太厉害了,应该是内阻变大

网友:
12年基本废了

网友:
国产电池一样 一二个星期不用 决定是0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