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种万用表保护套怎么样

楼主(2024-12-16):
本来要给187用的,怎奈中间布条会磨到表盘。下放给国产表用。盒子换给187,看中防潮。

网友:
中间的布条放到表下面,不就解决了,万用表有磁吸么?若有,那么那个包里面合适的位置粘上铁片,这样就可以固定住表了

网友:
这是上半年论坛网友推荐款,很好用,根本人手一个,适合精度型表。
还有一款带博世logo掀盖款包更便宜,炮灰表用掀盖的比较好。

网友:
这还用挑吗, 肯定用原配啊, C35大小刚刚好

网友:
这个保护套用什么关键词?也去买一个。

网友:
几十块的炮灰表就不需要了吧

网友A:
防潮得防潮箱加干燥剂吧?
前几年淘来一块15b,硬芯的特别新,不舍得用,放着也是浪费,就加钱卖了,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潮得防潮箱加干燥剂吧?
前几年淘来一块15b,硬芯的特别新,不舍得用,放着也是浪费,就加钱卖了 ...

好表不留着自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