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蓝牙耳机接音箱

楼主(2024-12-16):
买了条3.5mm音频延长线噶掉公头,只留母头那一端接micro usb公头。连接上音箱没有重低音,用另一个耳机连接音箱重低音有了,但是只有一个声道响

网友:
方法不错,两个单声道就是立体声了

网友:
USB接口的蓝牙没多少钱,好像部分网卡也带蓝牙功能

网友:
这等于是把另一个耳朵的单声道传给音箱了。
想双声道,直接把耳机拆开,板子会有测试用的小触点,看边上的英文找到L和R,然后再随便接个地,飞线到3.5的母座上就行了

网友:
给音响直接装个蓝牙模块多好

网友:
要不搞个esp32,这样蓝牙和WIFI都有了,我说的是理论,还没去搜有没有人这样干。
理想状态就是可以蓝牙放歌,也可以WIFI放歌,WIFI放歌也有好几种模式,一种是直接投过去,就像投屏一样,一种是装个APP,输入ip及端口,大概意思是本地虚拟一个声卡设备。

网友:
真是精简至极  利益至上  手上好多都是单声道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