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厨房,炒一盆粉豆豆

楼主(2024-12-16):
自制干燥箱用的是硅胶干燥剂,以前量少时用微波炉加温就可以了,但现在随着体量的增大,干燥剂的用量也增加了不少,用微波炉已经力不从心了,分批加热花费时间太多了,所以就用煤气炉直接烧
已经吸饱水分的干燥剂,由于里面有的含钴水合物就是粉色的,随着加热时间,几分钟后水分跑掉,就慢慢的就变成蓝色

  • · wifi|主题: 24, 订阅: 4

网友:
会玩,话说这玩意对人体有没有害处?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网友A:
干燥剂也可以重复利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燥剂也可以重复利用吗?

可以吧,我以前看见过一个气体回收装置上分子筛的罐子上就有加热管,话说回帖时我又在想,会不会这个加热并不是给分子筛加热使其水分蒸发的,而是加热气体的,使其快速汽化的。记不清那管路图了,不能确定这个罐子接在哪里了,但有映像说分子筛是过滤掉气体里的水分和油脂的。反正那时气体不达标就换分子筛,要不就要多个分子筛罐子串联过滤。

网友B:
这种干燥剂化学实验室太多了,都是变色后扔进烘箱,烘干后重复使用的,知道粉碎成渣才会更换的。只要学化学的,这个熟悉无比

网友:
学习啦 这个干燥机 倒是不常用的呢

网友:
咋感觉和首饰上串的小珠子差不多

网友(2025-02-19):
你的自制干燥箱长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干燥剂化学实验室太多了,都是变色后扔进烘箱,烘干后重复使用的,知道粉碎成渣才会更换的。只要学化学 ...

你的烘干箱有多大?

网友:
有点厉害,如何控制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