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果电脑自带slic2.1,装win7 msdn版本,导入证书就激活吗?

楼主(2024-12-16):
经常用联想、dell、hp的电脑,以前都自带slic2.1,如果装oem版本的win7都能自动激活,但如果装msdn版本的win7,只要导入证书就能激活吗?
这种导入证书激活方式,不需要180天重新激活吧?

网友A:
msdn的,没自己装过,只装过自动证书版
有空试试,不过现在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dn的,没自己装过,只装过自动证书版
有空试试,不过现在没意义了。

有意义啊,现在实验室很多电脑还是win7系统,有的记录数据还在用xp

网友:
我连msdn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确定修改密钥(序列号)后导入证书就能激活。
我记得无忧论坛讨论注册表修改啥企业版、家庭版改为旗锦版时我试过,把3烦的win7给改成旗锦版,就再也没让激活过,做成wim启动老方便的

网友:
7  有点老了

网友(2025-02-16):
没必要死盯着SLIC激活OEM版WIN7不放,落伍啦,github上有很多开源的windows激活脚本,方便得很。

网友:
可以但是得装对应版本,比如家庭版 商业版啥的
个人觉得还是没必要,激活现在很容易啊

网友:
应该激活过的 自动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