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秒解决谊华938BD+ II焊台屏幕太暗看不清的设计缺陷

楼主(2024-12-16):
不废话,直接拆掉屏幕前面那块圆形的塑料片,秒解决问题,那块塑料板是暗黑色的,太遮光了,算是设计缺陷。
怕伤到屏幕的可以像我那样粘块裁剪过的手机软贴膜解决。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LED亮度不够?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LED亮度不够?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不是,这机器一到手屏幕就不够亮,我维修桌要开2个灯,一个泛光的,一个指向性的,光线不足看不清楚PCB,以前的焊台都是数码管的,清楚的很,就自从换了这个焊台,经常看不清楚温度,烙铁开没开都不确定。
我昨天用可调电源专门测了屏幕供电的那颗白色LED  3V 0.022A左右,找了其他的大小不一白色LED测试 电流0.007A-0.019A 这颗给屏幕供电的LED电流都算比较大的了,我还尝试在屏幕两侧并两颗白色led补光,效果都不好,但是无意发现,只要不上罩子就看的清清楚楚的,一上罩子就两眼黑。
现在罩子取了同样2个灯打开都看的清清楚楚的了。
这个罩子就不该设计成黑色的,太遮挡背光了,屏幕那里该设计成全透明的。

网友B:
好奇烙铁是220V供电内热嘛

网友C:
楼主这焊台用了一年感觉怎么样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烙铁是220V供电内热嘛

不知道嘛 没去研究 自带的变压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焊台用了一年感觉怎么样好用吗

升温和回温都很快,12秒化锡,实测确实有110W,跟我以前的65W焊台提升很大,以前的焊接2.5平方以上的纯铜电线非常吃力,这个完全不吃力。可以设置开关10分钟睡眠,但是不能自定义睡眠时间。我主要用烙铁很少用风枪,没用过更好的焊台,不知道跟更贵的还有什么差距。

300多价格感觉有点贵,心理价是150.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温和回温都很快,12秒化锡,实测确实有110W,跟我以前的65W焊台提升很大,以前的焊接2.5平方以上的纯铜 ...

风枪烙铁二合一焊台

三百其实也不算贵,如果只是烙铁就贵了

网友D:
感觉谊华在细节,做工质量方面差些

网友:
看TB店都还在。俺20多年前买个8508D热风台,邮费都55,现在包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谊华在细节,做工质量方面差些

同感,细节做工上差了点,比如这个938BD 拆开看里面就那点东西,为啥不做的小一点啊,节省我们桌子的空间啊,比如面板调温度的按钮,因为主机部分太轻了,每次我一按按钮,整个主机都往后退,所以你看我照片都在主机上放个重物压着。
感觉很多设计上的缺陷一上手就非常明显的不合理,他们的设计师都没亲自用过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机器一到手屏幕就不够亮,我维修桌要开2个灯,一个泛光的,一个指向性的,光线不足看不清楚PCB, ...

估计原始设定是用七段LED屏,后来改成液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