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还是在修这个格力U尊空调内机板,果然芯片爆了,必有其他问题

楼主(2024-12-16):
最先怀疑的是CBB电容,但是一测容量和标称一丝不差。再就是怀疑大电容,一测容量还有90%,应该也没问题。反过来从后级查,输出处于短路状态,查了输出电容也没问题,查到这个二极管是短路的。坏的二极管是SA16A,我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可以代换吗?

另外手绘一个鞋盒二极管的标注,我看不懂上面的参数是什么意思,让大家看看

网友A:
TVS二极管,普通的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二极管,普通的不行吧

感谢猪哥指点,刚才查了下TVS二极管是起保护负载作用的,我把它拆了应该也能行,但是现在不知道电路有没有其他问题,我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通电,应该不会扩大损坏。稍等就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二极管,普通的不行吧

这个瞬态抑制二极管应该也在充当稳压管,我把它拆了之后,输出电压一直上升,310v直流电断开之后还在上升已经超过30v了,我怕输出电容再爆了,赶紧用个灯泡给310v大电容放电,电压才回落

网友B:
注意如果是续流作用,就不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如果是续流作用,就不能不要

实测了,确实不能不要,不要的话电压一直上升

网友C:
还是在网上买一样的换吧。

网友D:
有可能的话,最好先搞清楚它在电路中的作用。能跑电路图就尽量跑一下,局部也行

网友E:
会炸的元件肯定是有用的 不能省

网友F:
这么高的电压楼主也敢随便试验,是个狠人

网友G:
体积这么大的元件肯定很重要

网友H:
littlefuse 的TVS保护二极管

网友:
是不是快恢复二极管可以搞定所有的

网友:
一般来说每个元件都是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在网上买一样的换吧。

之前买芯片已经等了3天了,这再买个二极管又是三天。没装试了,不行。后来我换了个思路,直接另外装了一个开关电源做15V电源,不过只是装在板子上了,板子还没往空调上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的话,最好先搞清楚它在电路中的作用。能跑电路图就尽量跑一下,局部也行 ...

没装试了,不行。后来我换了个思路,直接另外装了一个开关电源做15V电源,不过只是装在板子上了,板子还没往空调上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炸的元件肯定是有用的 不能省

当时我想的是炸就是保护后级设备炸的,我后级设备不接,直接上电试了,不行,电压稳不到15v,一直上升,上升到30多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高的电压楼主也敢随便试验,是个狠人

310v是比较危险的电压了,不过试的时候人体肯定不凑近,远远地合闸的,而且我还怕板子再炸,还用个纸盒跟身体方向遮挡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体积这么大的元件肯定很重要

是重要元件,不紧是保护作用,还充当了稳压二极管,没它电压一直上升,需要的15v,直接上升到30多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ittlefuse 的TVS保护二极管

是的,二楼猪哥也提醒我这是个瞬态抑制二极管,后来我才查了这种二极管的作用,发现是保护的,我就把后级用电器拆了直接上电试了。结果是不行,电压稳不住,一直上升,超压2倍多。看来它也起到了稳压二极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