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老路由ap网桥

楼主(2024-12-16):
都是老设备自己玩的,都拆过,研究品,想玩的可以考虑价格优惠,打包价路由5元一个,网桥ap15一个,qq806442136

网友A:
请教大神一件事情,我有几台TP-LINK的路由器,用三年后,就会出现频繁断网现象,断电重启,又可以连接,用几分钟又断网;后来就买D-LINK,用着还好。这批TP-LINK的路由器都是同样的故障现象,问题出在哪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神一件事情,我有几台TP-LINK的路由器,用三年后,就会出现频繁断网现象,断电重启,又可以连接,用 ...

可能的原因比较多:供电模块电容鼓包,芯片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的原因比较多:供电模块电容鼓包,芯片虚焊

谢谢你,反正我也不会修,只能换其它牌子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神一件事情,我有几台TP-LINK的路由器,用三年后,就会出现频繁断网现象,断电重启,又可以连接,用 ...

TP基本都是电容鼓包的问题

网友:
TP的确实容易死机,换电容也不起作用。

网友:
路由是真麻烦的事情

网友:
k2左边那个白色带红色圆纹的也是k2吗?

网友C:
想要两个路由 一个AP  别太差的路由 多少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两个路由 一个AP  别太差的路由 多少包邮?

你看你要哪个圈出来

网友:
数码垃圾,我家里也有好多,都赖得出,又不值钱还要费时打包邮寄,遇到叽歪的人还得售后,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