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块因没开启AHCI导致磨损不均衡写坏的固态硬盘(大国重器 长城GW600 512G)

楼主(2024-12-16):
今天修一个笔记本电脑,故障是开机后硬盘灯狂闪屏幕无反应,半分钟后才出现WIN 的LOGO ,然后继续卡。初步判断是硬盘坏了。用PE盘进入PE后直接卡死,直接换个硬盘完美解决问题。进入BIOS查看设置,硬盘的接口居然是IDE模式,连忙给改成AHCI模式后再装系统。完成后打发走客户,这个旧盘我就留下来了。

这个硬盘损坏的原因就是没有开启主板的
AHCI模式,导致系统的 TRIM指令无法发送到固态硬盘,硬盘的主控无法根据TRIM进行均衡磨损处理,导致闪存颗粒局部磨损不平衡,硬盘出现坏道。这个盘外接电脑测试后还能用,但需要重新开卡量产。

最后:强烈要求使用固态硬盘的用户开启AHCI模式,延长硬盘使用寿命。

硬盘正面

硬盘背面

开拆后的硬盘

占地很小的PCB

主板正面
主控是 YS9082HP
闪存是 29F01P2BLC0L1 可能是再次加工后的颗粒。。

主板背面 3闪存的奇葩配置。

硬盘外挂USB进行删除分区后检测,发现 flash 磨损非常不平衡。

进行测速,可以看到装系统的部位明显掉速。

硬盘进行坏道检测,没发现坏道。

但是速度不堪入目,主要发生在系统盘的位置。。。

正常的话这个固态盘重新量产一下就能正常了,但需要标记一下坏块。。

网友:
固态 也是有 寿命的

网友A:
ACHI,有这么大影响

网友:
写坏的盘,环境有点苦哈

网友:
感觉不太像正品,主要是那个保修标...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网友:
开卡了继续用

网友:
还能利用利用

网友:
居然固态也有坏道

楼主:
这个固态使用时间并不长,SMART显示 473小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HI,有这么大影响

开不开ACHI对于固态来说是致命的,尤其是这些TLC颗粒的固态。

楼主:
固态的坏道就是坏块,单位颗粒重复擦写导致。

网友B:
才473小时 。就这样了?

网友C:
楼主后面两图不是同一扫描吗,实际怎么具体操作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固态摔了一下就用不了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固态使用时间并不长,SMART显示 473小时 。

才四百多小时就坏了,说到底就是质量不行,跟是不是IDE模式没那么大的关联性。见过很多固态IDE模式用了几千个小时也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后面两图不是同一扫描吗,实际怎么具体操作的。

先进性慢速扫描,完成后点 速度图,即可查看每个格子的扫描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473小时 。就这样了?

国之重器,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四百多小时就坏了,说到底就是质量不行,跟是不是IDE模式没那么大的关联性。见过很多固态IDE模式用了几 ...

质量行不行放一边,tlc的颗粒本来就不顶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质量行不行放一边,tlc的颗粒本来就不顶磨。

TLC已经算好的了,现在你看看有多少用的QLC颗粒。

网友:
前两天我发现我的120g固体硬盘,硬盘灯2分钟常亮,电脑卡住,硬盘灯灭了就好了,后来又突然蓝屏了,重启不识别硬盘了,重新插拔硬盘线后正常了!这硬盘是以前捡了不识别的硬盘重新量产的,是泰哥牌的,上面画一只老虎,叫金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