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极限读速!(单贴8cdj超频至FE)

楼主(2024-12-16):
如图,SM3281单贴8cdj超频至FE

稳定后写105M读380M,也是这个颗粒的极限了
这一颗体质超好,有一颗超到E9就ce乱码了(悲)
慧荣主控经典单线读取占满上限操作

网友:
NB,真的是到极限了

网友A:
求教怎么改参数超频

网友:
这么快的速度,发热怎么样?

网友:
NB   看着都激动

网友B:
跑个几十圈看看能跑几圈挂壁

网友:
内存8GB 小了

网友C:
xjfl怎么样?我感觉xjfl可能速度更快9cdj和8cdj就收过几块坏盘看到过两次,有的体质还可以,跑的速度就快。体质差的,速度就和ddj差不多速度

网友D:
啥闪存这么厉害?我用过东芝的64G 9DFK,正常频率下写入最高到11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xjfl怎么样?我感觉xjfl可能速度更快9cdj和8cdj就收过几块坏盘看到过两次,有的体质还可以,跑的速 ...

JFL大部分8ce,sat的9JFL也贴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闪存这么厉害?我用过东芝的64G 9DFK,正常频率下写入最高到110左右

我这个是8cdj,就是高速版8ddj,写入几t的好盘拆的
9DFK写速本来就快,因为是4plane的mlc,双贴几乎跑满46x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个几十圈看看能跑几圈挂壁

做个win11的wtg压力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个win11的wtg压力不大

3281没有trim指令,写入多了之后会变慢(旧的块没有擦除)

网友:
我有一颗应该是8DDJ,和这个同id的,
@ 98 DE 94 93 76 D7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F 7E FC FE FE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Toshiba TC58TEG6DDJTA00 L0419 19nm MLC
用这个参数超频,

网友:
前面那一位超到3F的经测试应该是主控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怎么改参数超频

DBF文件中字符串第25位

网友:
牛的,这个速度真心可以了

网友:
cdj的颗粒确实炸裂,手上还有几颗8cdj颗粒,没打算拆

网友:
这个颗粒确实挺快的

网友:
还有几颗8cdj颗粒,没打算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