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董大姐的IH电饭煲 不启动不加热 疑难杂症啊啊啊啊

楼主(2024-12-17):
最新更新
换了上盖跟底部的温度传感器,还有风扇 依旧无法启动 依旧滴滴滴  依旧没有故障码

继续拆解上盖屏幕组件 没有发现开盖检测开关

先来总结:
目前故障:通电正常,一启动就嘀嘀嘀报警,屏幕无故障码。无法做饭 无法保温。
处理:已替换一个电源板,故障依旧。买家再发一个过来,到货再测试。
上盖传感器阻值在室温12度的时候是120K左右。底部传感器一样。这2个传感器短路或者开路都会有故障码。已经X宝购买等替换掉
上盖跟底部的加热丝阻值正常,即便是断开也不会导致机器没办法启动加热。做饭主要靠线圈。前端时间上盖加热器就早已断开,做饭是正常
底部温度保险丝正常接通,因为一旦断开。机器直接断电。
风扇:一按启动。风扇会转一下就停止。。。偶尔如果正常启动加热。风扇正常转

剩风扇 风扇2线15V  这玩意坏的少。所以没考虑它 而且IGBT跟驱动管都有温度传感器。机器也没报警
然后就上盖的屏幕组件。操作是完全正常。难道上盖跟下盖有类似干黄管之类的东西类识别是否开盖关盖。拆了后也没发现  下面有爆炸图可以看

记得是16年买的。每天都是睡觉前预约煮粥 白天起床可以吃。最近半年。还几次出现早上起床没粥吃。。电饭煲不启动。。有或者粥煮好了。在保温状态下一直嘀嘀嘀的报警,屏幕没有任何故障码。
现在发展到直接不启动加热。按下开始按键。风扇动一下,随后机器就嘀嘀嘀报警。类似电磁炉无锅的状态,屏幕没有故障码。偶尔能正常启动加热
拆机后,把温度传感器断开则显示故障码。

上盖有温度传感器,看了现在室温12度。阻值大概128K.底部传感器一样。温度保险丝正常。上盖跟锅底加热丝正常。X宝买了主板换上去,依然嘀嘀嘀报警不加热。无解了。

上图。

型号是大松4001CA  感觉也没啥特别。记得是16年1200买的。拆多几次很多螺丝已经滑牙了。可能长期高温导致塑料件老化。其他橡胶件倒是没问题。
感觉扔了怪可惜的。没对比就没伤害。这个坏了后这几天用底部加热的电饭煲做饭 确实口感差了很多。

拆完才想起来拍照
上图。

原理图 非常简单。。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启动 就不加热一直报警声。。换了主板依旧。

爆照图

这是全打散的样子。说白了就是电磁炉换个衣服

电源板。跟电磁炉原理差不多 几个电容,还有继电器都拆出来测了正常。包括后来换了电源板 故障依旧

这是上盖背面。链接的是屏幕。这些线都测过了。没断

这是屏幕。莫非屏幕主板原因导致不加热。看了机器 没有开盖传感器的部件

这是上盖顶部传感器。阻值120k左右 加热后阻值会变小

铰链部分。

这是阻尼环。刚开始打开上盖,到了一般会慢慢开启。里面一个齿断了 失效了

这是内盖带密封圈  之前上盖加热器线断了。导致上盖透气孔在每次煮稀饭后,都会糊住

这儿是锅底。打铁线比其他线还多

这是底部的温度传感器还有温度保险丝 如果里面的温度保险丝熔断,整个机器不通电。

红色插头是侧面加热丝电源线 上盖也有 这个断开不影响煮饭。只是口感不一样

这是上盖加热丝,这个断了也不影响做饭。只是冷凝水多,还有稀饭会糊住透气孔

机器背面铰链位置

已修复: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7922-1-1.html

网友A:
很像电磁炉500欧可调电阻开路故障。一个臭手的意见,供参考。

网友B:
换个风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像电磁炉500欧可调电阻开路故障。一个臭手的意见,供参考。

主板没有可调电阻率而且主板换过 2块主板同样问题可能性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风扇试试

手头没有15v的风扇,电磁炉里面有个18v的 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做工用料还不错。

网友:
不太喜欢这种电磁版本的,扇热不好就出问题,,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风扇试试

手头没有15v风扇,只有电磁炉那种18v的,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网友:
现在的电饭煲就是太复杂了
20多年前的多简单

网友:
主板电源板都换了,那没多少东西了啊

网友C:
有点像电磁炉不检锅故障,你把锅拿掉,盖上盖子启动,看看现象是不是和放了锅的时候一样?如果是的话,那应该就是不检锅了。但是你说换过主板,那如果换过主板,不检锅的故障点就在主板上,应该就被排除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电磁炉不检锅故障,你把锅拿掉,盖上盖子启动,看看现象是不是和放了锅的时候一样?如果是的话,那应 ...

启动10次 有1 2次能正常加热,放不放锅都一样可以加热,这机器貌似没有检锅功能。因为上盖只有加热丝跟传感器的线,其他都没有了。

网友:
董大姐的锅都敢动,胆子不小

网友:
电磁加热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15v的风扇,电磁炉里面有个18v的 不知能不能用

18v,15v区别不太大,能试试,是风扇短路一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v,15v区别不太大,能试试,是风扇短路一试就知道了。

已经替换家里电磁炉的风扇 新到的温度传感器也替换了 问题依旧

网友:
纯看看,不知道哪里坏

网友:
会不会是加热线圈接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10次 有1 2次能正常加热,放不放锅都一样可以加热,这机器貌似没有检锅功能。因为上盖只有加热丝跟 ...

你这么说我就更怀疑是不检锅故障了。电磁炉检锅不是靠传感器的,单片机是要发出驱动信号驱动加热线盘做功的,有锅,线盘上的电流就大,没锅,线盘上的电流就小,这个电流信号再通过一个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反馈给单片机,单片机就知道放没放锅了。你这个问题像是反馈电路上的电阻阻值变大了,处于行与不行的临界点,又或者电路上有虚焊的点(比如康铜丝),有时能接触上,有时又不能,所以偶尔会有一次两次能加热,其余的就是报警提示没放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