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台用了5年的鹿仙子858D+不休眠了,小修一下

楼主(2024-12-17):
最近发现这台用了近5年的鹿仙子858D不会在用完后自动降温休眠,很是烦人,故拆开维修。

不休眠的原因是风枪中检测倾斜角度的滚珠开关损坏。滚珠开关就是下图中连着绿色与白色线,用热缩管包裹住粘在外壳上的元件

这个滚珠开关长这样↓

经查阅数据手册,这个滚珠开关在风枪头朝下时为开路状态,而在头朝上时为短路状态,机器就是靠检测滚珠开关的状态判断风枪的倾斜角度,从而判断是否需要休眠。在更换开关时需要注意倾斜角度与开关状态的对应,避免出现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休眠,在待机角度时工作。

我买的滚珠开关如下所示,头部(无引脚一端)倾斜向下时开路

为了防止热风枪加热芯的高温影响滚珠开关的使用寿命,现在对其做高温保护处理。
先给滚珠开关包上一层耐高温聚酰亚胺胶带,作隔热用

然后包上热缩管,增强绝缘,并保证滚珠开关粘到外壳上不易脱落

然后把原机滚珠开关剪掉,把新的焊接回去,然后用热熔胶粘回去。不要忘记在焊接前给引脚套上热缩管~

然后装回上电,可以看到风枪在支架上倾斜向上时已经进入休眠状态,后面测试其它功能正常,这台机就算轻松秒杀~

网友A:
买的时候什么价,,好使

网友B:
热熔胶败笔啊,你用高温胶带绑线上也比这个好啊,先前说各种包裹隔热,反手就告诉我热熔胶固定,建议你在热熔胶没有化之前,酒精清理掉,直接用高温胶绑线上。(不过这位置是入风口,一般也不容易高温,但是热熔胶是有寿命的,很容易硬化,所以还是绑着靠谱。)

网友:
上两个星期找出 想用   不发热了只出风
少用   还没有时间修

网友:
这种大多数密封不太好

网友:
我的还没有坏

网友C:
我觉得滚珠开关,还不如水银开关呢……

网友D:
哈哈,突发奇想,这小东东能起休眠作用;这个东东不能用在烙铁上,烙铁在焊接的时候和不用的时候都是头朝下的,烙铁架是斜着放置烙铁的,除非做个烙铁头朝上倾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突发奇想,这小东东能起休眠作用;这个东东不能用在烙铁上,烙铁在焊接的时候和不用的时候都是头朝下 ...

你可以设计一个头向上的烙铁支架
这样就可以用这种装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败笔啊,你用高温胶带绑线上也比这个好啊,先前说各种包裹隔热,反手就告诉我热熔胶固定,建议你在热 ...

感谢建议,当时考虑到手头没其他胶了,加上这胶抗个60度应该还行,毕竟原版这么干已经用了4-5年了,之后有时间找点ab胶粘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时候什么价,,好使

当时这个机器应该是150左右,你不介意的话去搞二手几十块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突发奇想,这小东东能起休眠作用;这个东东不能用在烙铁上,烙铁在焊接的时候和不用的时候都是头朝下 ...

很多自制T12就有这种休眠功能,就是靠手柄里面的一个这种滚珠开关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滚珠开关,还不如水银开关呢……

说得对!

网友:
还有数据手册?!

网友:
既然多开关进行了隔热出来,就不应该用热融胶固定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滚珠开关,还不如水银开关呢……

确实是,这个人好像没有什么技术,秒这样那样的。

网友(2025-01-21):
好杂乱的接线,看起来像小作坊手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突发奇想,这小东东能起休眠作用;这个东东不能用在烙铁上,烙铁在焊接的时候和不用的时候都是头朝下 ...

这种带水银休眠开关的烙铁,我都用了5年了,休眠时间还可以自己设定,3.5吋的触摸屏直流JBC245,加热迅速,瞬时功率可以去到200瓦以上。

网友:
改成干簧管,风枪支架背面粘强磁,我的也是放到支架上不会自动降温,要把风枪口向上摇晃几下,准备改开关霍尔磁铁控制

网友:
前段时间刚换了一个滚珠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