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2.5全彩时钟制作

楼主(2024-12-17):
偶得p2.5全彩屏,购网上控制卡,很容易制作时钟一块,分享给坛友。

网友:
怎么使用的?详细介绍一下吧

网友:
p2.5全彩屏使用什么型号的控制卡

楼主:
网上购买的瑞合信全彩wifi卡,便宜又好用。只是没有温度接口。

网友A:
有想法 一直没有行动 能否详细介绍制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想法 一直没有行动 能否详细介绍制作过程?

用瑞合信wifi卡,连接电源和信号排线到显示屏,手机下载app,在手机上编辑即可。

网友B(2025-07-14):
用瑞合信wifi卡只能显示固定画面,那时钟走时怎么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瑞合信wifi卡只能显示固定画面,那时钟走时怎么实现呢

有时钟页面,调出来就行。

网友C:
这个屏耗电怎么样

网友:
就怎么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耗电怎么样

用不要的手机充电器即可。

网友:
出个详细的教程吧

网友:
屏有了, 瑞合信wifi卡用什么型号的? 需要写程序吗?

楼主:
我买的RHX8-Q2C型号,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RHX8-Q2C型号,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屏。

这是全彩P3大屏幕上换下的一块屏64*64点. 角上有掉点 这位置做时钟应该不影响使用.

这是淘宝上查到的RHX8-Q2C卡, 这卡能不能适应我这块屏, 二个插座对应接上就行吗? 这二个哪个接哪个?请指教,谢谢.

楼主:
接上排线和5V电源后,能点亮屏幕就能用。然后用手机瑞合信APP编辑设置即可。

网友D:
颜色太杂了,花里胡哨的感觉,LZ表打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颜色太杂了,花里胡哨的感觉,LZ表打我

是有点,但可以编辑成自己喜欢的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颜色太杂了,花里胡哨的感觉,LZ表打我

看这一个好点了吧。

网友:
三个字一张图,剩下的让大家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