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请教,法雷奥雾灯怎么拆开它

楼主(2024-12-17):
如图,想把这个雾灯拆开看看,有机玻璃罩边上没胶,但怎么推都推不开,似乎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下面观察也没有看到什么卡扣类的东西,背面这个灯芯本体使劲敲能下去一点,之后就不动了。

想着拆开把里在贩灯芯换成1.5的小透镜试试,结果拆不开。。。

网友A:
现在的LED车灯都是封死无法拆开的!拆开就不防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LED车灯都是封死无法拆开的!拆开就不防水了

应该没封胶,撬棒能插进去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无法无损拆解

网友:
大锤80小锤40,

网友:
上烤箱,先加温

网友:
超声波焊接

网友:
大力出奇迹,如果出不了奇迹说明力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