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水一贴,论手机充电的科学性

楼主(2024-12-17):
最近发现手机有个功能,可设置80%停充,以前一般是可设定快充满了自动进入智能慢充,保护电池,看来这砖家又增加了个新鲜玩意儿。

众所周知,现在智能机手机电池多数都是4.3v以上的,以4.35v居多。

我进入工程模式特意看了下,手机充电到80%,电池电压刚好4.2v,这时显示充电电流为零,看来这个设置确实对电池有一点的保护作用。

不过为啥不把充电比例设置为90%呢?其实这个道理显而易见

4.2v以上已经类似于电脑超频了,自然对电池的损耗会增大。

另外大家要特别注意,锂电池最怕的是缺电,锂电池电量低时不及时充电,电池寿命会严重受损,鼓包等等问题极易发生。

所以锂电池如果电池不足,要及时补电,勤补电对电池影响并不大,而缺电对电池影响极大,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实际上手机电池低电压使用及缺电不及时充电,对电池的影响远大于手机频繁充电对寿命的影响。

网友A:
我感觉和充到容量比例没关系,更重要的是控制发热

网友B:
有个工程师,昨天还刷到头条,他说最好充到90%就拔掉。。好嘛,那个工程师发型都是乱的,我很怀疑他的动机。

然后我用mi2,note4,8,和8se,
以上机型都是一天一充,8的话是手贱,换了超容的电芯,实际上旧电芯,用软件查,还有85%应该,还能用一年。
8se是给孩子用了,她不看电量,用到关机了充电,大概有4年,容量50%,24年初换了普通电芯,现在在用。
现在用的10s,开始两年都是20%左右充电,18瓦QC3模式,33瓦很少用,可能一两个星期急充用一次,主要是疫情第3年开救护车导航会充电,怀疑就是那时候充出问题。
后面24年初换了普通电芯,就都是18瓦充电,7月份开始跑单,有时没电也是一边充一边用,这个月容量开始跌了。

网友:
有的笔记本电脑也可以设置充电饱和程度,比如惠普的,但是有什么科学依据就不是太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工程师,昨天还刷到头条,他说最好充到90%就拔掉。。好嘛,那个工程师发型都是乱的,我很怀疑他的动机 ...

人不可貌相,哈哈哈,质疑他的科学性,哈哈哈

网友C:
最近发现手机有个功能,可设置80%停充,以前一般是可设定快充满了自动进入智能满充,保护电池,看来这砖家又增加了个新鲜玩意儿。

你是华为的手机吧,17年的荣耀V8、后面的华为P9那个年代的手机都有这个功能,上半夜插电,充到11点过就不充电了,凌晨再充,早上满电。

网友:
没事就充充

网友D:
2200mAh水果机表示每天只充一次,必须100%,2年换,不留保护板

保养再好,次数到了电量就锁,没有意义。那些能用到7/80%还受得了的无一例外每天手机不离手,一天N充,我只能说电脑不好玩吗?

笔记本电脑设置掉到55%就充到90%,对比默认的人,衰减确实慢一些,无所谓了,笔记本我也不玩

只玩台式,否则只要玩移动设备,这玩意就是消耗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00mAh水果机表示每天只充一次,必须100%,2年换,不留保护板

保养再好,次数到了电量就锁,没有意义。那 ...

我也喜欢用电脑,也就是上个厕所,或者放松的时候刷刷手机。

网友:
联想笔记本,说充到60%对电池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和充到容量比例没关系,更重要的是控制发热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网友:
一般情况我是用完就充,一次充满。

网友:
不论什么手机,我都用5v1a的充电器,虽然慢点但是稳定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发现手机有个功能,可设置80%停充,以前一般是可设定快充满了自动进入智能满充,保护电池,看来这砖家 ...

oppo的机,这个设置是只能到80%,不会再充了,自动停充。

网友:
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养护模式都是60%就停止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和充到容量比例没关系,更重要的是控制发热

我一般用5v2a或者18w充,手机不会发热

网友:
不要相信别人乱说的,最好的数据就是生产电池和手机厂商,为了安全和容量,他们不知道做了多少实验,只要有一个电池出问题,生产电池厂商都有倒闭风险,我们手机用的都是最优数据,厂商不可能为了一点点容量而增加电池带来的隐患。

网友:
苹果手机自动调整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工程师,昨天还刷到头条,他说最好充到90%就拔掉。。好嘛,那个工程师发型都是乱的,我很怀疑他的动机 ...

那个工程师发型都是乱的。。。让我想起伟大的爱因斯坦,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工程师,昨天还刷到头条,他说最好充到90%就拔掉。。好嘛,那个工程师发型都是乱的,我很怀疑他的动机 ...

看来下次我说话时,头发是不是莫斯打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