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牛星际J1900主板的SATA拓展芯片供电的维修

楼主(2024-12-17):
之前我有一个板子,上电没多久就不认SATA拓展芯片88SE9215了

主要原因是蜗牛原先的祖玛150W电源采用的是单磁放大结构,输出电压精度低
在空载的情况下,5V电压输出能达到5.3V,但是原机的GS7303芯片最大耐压是5.5V,极限6.5V
裕量是相对较低的,而且磁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精度低,12V,5V的环路控制并不可靠。
在12V大电流输出时会导致5V电压也会跟着偏高,最终导致了该芯片的损坏

根据在互联网搜索得到的资料显示,这个芯片是来着登丰微的GS7303
但是不巧的是这个芯片没有找到对应的datasheet手册,最终在某宝买了一些拆机的
这个拆机的芯片,很多良率都不行,温度一高就容易坏,,,而且这个板子又厚又难焊
具体表现为输入输出的二极管压降正常,但是没有电压输出,PG信号输出拉高,奇葩
有两片正常的GS7303,一拆下换到其他的板子上面也跟着坏了,最终只能寻找替代料

最后根据找到的一个介绍手册,成功找到了不少的替代物料,现已下单APW8805AQBI
GS7303最终能用RT8071A,uP1728Q,APW8805替代,希望能帮助到也损坏该芯片的人
仅此为戒,一定要用好的电源去给板卡供电!!!不要用单磁放大的乐色电源,不然终会爆雷!

勘误:APW8805,APW8805A都是TM的0.8V基准电压,而GS7303是0.6V的!!
所以需要用的准确型号是APW8805B!!!而不是TM的APW8805A

网友:
大神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网友A:
最后一句话就有点搞笑了,你5V偏移跟磁放大有毛关系啊?你5V就是因为没有单独的磁放大电路才会偏移那么多,现在用DC-DC多了就说磁放大是乐色,怎么不说说DC-DC的害处呢,多少笔记本的CPU、GPU就是因为炸mos管而挂掉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句话就有点搞笑了,你5V偏移跟磁放大有毛关系啊?你5V就是因为没有单独的磁放大电路才会偏移 ...

对对对,你说得对,啊对对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对,你说得对,啊对对对

楼主:发现烧芯片尤其替换芯片,很有价值

只是你把锅丢给磁放大器引起讨论

其实磁放大器,是比DC-DC更安全
只是单磁放大器电路,主要是为3.3
双磁放大电路:除了+ 3.3V 采用独立的磁放大器生成外,+5V 也采用独立的磁放大器进行生成,这样+ 12V、+5V 与 + 3.3V 就都拥有了独立稳压控制线路

网友B:
其实还是芯片质量不行

网友:
当年买了蜗牛星际,嫌弃电源风扇太闹了,改了风扇,还是吵,最后直接翻出更早前100块钱买的T48N小主机,里面是块DC-ATX板,用这个板改了蜗牛星际的供电,刚好可以和我的群晖115J、光猫、H3C交换机(都是12V供电)一起集中供电。稳定运行三四年了,都集中扔在地下室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是芯片质量不行

这玩意焊着焊着都能自己坏掉,无语的很

网友C:
GS7303输入5V,输出3.3V给88SE9215供电?
电源输出5V太高,GS7303坏了?
单磁一般用在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GS7303输入5V,输出3.3V给88SE9215供电?
电源输出5V太高,GS7303坏了?
单磁一般用在3.3V。 ...

GS7303供电电压是5V,输出两路,一路1.8V,一路是1V

网友C:
引用 楼主:
GS7303供电电压是5V,输出两路,一路1.8V,一路是1V

两片GS7303都坏了?5.3也不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片GS7303都坏了?5.3也不多高。

确实奇怪啊,我测过电源的上电时序,没有发现过冲的情况,在极限值之内,但是就是坏芯片,没短路,没输出。。

网友:
有个A版的,轻度使用,开机几年还是好好的。

网友:
楼主高手这方面我是弄不来。

网友:
牛逼什么都能修

网友D:
请教楼主,同款问题,蜗牛D主板也是识别不到88SE9215,拆下来一直在吃灰,还以为是88SE9215的问题,能否告知是图上哪2个芯片,换换试试,不董电路,死马当活马医,拜谢!!!

网友:
9215还是蛮不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同款问题,蜗牛D主板也是识别不到88SE9215,拆下来一直在吃灰,还以为是88SE9215的问题,能否告 ...

我没有这个板子,我也不知道芯片的供电是从哪来的

网友:
蜗牛用了几年,里面全是灰,拆开清理装个飞牛OS

网友:
我也差点入蜗牛了,不过最终买的飞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