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个32寸电视背光灯条

楼主(2024-12-17):
对着型号买回来竟然不对孔位

错位错的有点离谱,螺丝孔位竟然是对的。

只能切背景对位。

上电测试OK。

装上均光板。

装上屏开机。

接信号收工。屏幕边缘有变色,老化了,不知能能用多久。

网友:
16个灯珠就够,省电。

网友:
背纸,影响不大

网友A:
上电测试,楼主是上的主板还是用LED检测器检测的。修的多可以用LED检测器,修的不多用不上
上次遇到一个仿版康佳的电视 LED坏了之前时不时关机保护,开机又能看
现在彻底开不了但是有声音,用手电照看得到屏幕的字,确定灯条坏了
还要等拆开看看灯珠再买。网上有那个型号LED42HS96,要40多一对有点贵
顺便问问买灯条需要看电压吗?怎么看的测量的?
上次修的LED直接把灯珠短接了一个完事。用了这一年多还正常。

网友B:
我换的就牛B了,屏被我压碎了

网友C:
32还可以试试,再大不敢搞了

网友:
看起来的确挺简单,为手艺人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测试,楼主是上的主板还是用LED检测器检测的。修的多可以用LED检测器,修的不多用不上
上次遇到一个仿 ...

这套灯条是串联,所以直接测LED升压输出有50V以上就判定灯条故障。如果是多组并联我是用维修灯条板一组一组测试,测输出电压如果有任一一组压差大于2.5V液判定为灯条。正常的灯条一致性一般不会大于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还可以试试,再大不敢搞了

最大换过65寸,用PVC和吸盘做的吸屏工具,方便快捷也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的就牛B了,屏被我压碎了

我撬的时候把屏幕边缘玻璃挨了一下,屏幕右边5里面不亮了

网友:
对照型号不行,一样机型因为屏幕,主板不一样,灯条也不一样。

网友:
我换自家的65寸红米,买了吸盘,挺容易的。
换的时候,发现灯条就是贴着背板,感觉散热不好会影响灯条寿命。正好有CPU的导热脂,抹了一层,应该有效果。

网友:
可以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