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维修小固哥墙面打磨机更换转子

楼主(2024-12-17):
墙面打磨机原理:就是一个角磨机转动后打磨墙面,带动了简易吸尘器吸灰,通过管路吹到后面;
这个机器已经是第二次维修了,上次是灯带不亮,说去维修店都没修好

后面我拆开一看发现是LED的控制板烧了,当时没有工具找了其他的LED控制器代换的
扣开细看是整流桥烧了,网上有卖的,估计是麻烦都难得修,后来自己修好了又装回去了
先看看型号(工作环境恶劣,所以看不太清楚主要内容:墙面打磨机、小固哥工贸有限公司  800W

看看这一部分外观

反过来撕掉打磨砂纸,露出底盘,用内六角扳手吧这个盘按住拆掉螺丝

拆掉后是这个样子,不拆掉拿不下来
后面拆完了在想这个不分不动,貌似可以不拆解,前几次修就这样拆的,所以这次直接这样拆了
不过拆完了确实空间更好操作一些

再来拆解后面的4颗固定螺丝(注意螺丝拆了下面有4个弹簧)
装的时候弹簧蹦掉了一个找好一会,这不好拆,下面用螺丝刀慢点拆,上面用钳子夹住慢慢拆。都不是很紧

拆掉后的样子

下面开始拆电机部分,先拿掉碳刷

打开后盖

打开后发现其实没有必要

再次拆电机部分,有4颗螺丝,很好拆

拿掉之后的样子,就是个角磨机了

用螺丝刀轻轻往上撬一下,拿出转子

转子的换向器磨损了,来个特写,拍图随意放的,右边那个缺口很明显了
其实之前拆开看过,拿砂纸打磨了一下,有的地方缺口太大无法使用,结果说用不了多少,就又装回去了
现在确实不能用了,才说换转子,有没有换向器可以换一个?自己能不能换?

新的买了一套可以直接换,省了从旧的上面拆卸轴承和配件

把新的上点润滑油进去

看看拆下来的碳刷

上次说用的不多就多买了点碳刷结果磨损太快,还无力不好用,新的转子带一副碳刷
按说到这逆向安装回去就好了,结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总结一下:
1.看的很简单个事,拆的复杂了,按说可以只拆电机部分(也有可能下面的灯带线会牵制必须拆掉)
2.安装上去之后发现电机不启动,拆碳刷发现碳刷卡住了,没办法又拆掉,这次不安装了,测试好了再安装
还好两个碳刷对着的,转子拿掉后用螺丝刀顶出去的
3.用万用表测量通电后,转子接触片已经有220V 未拍照,考虑还是转子没有和碳刷接触好(新的转子按说不会是坏的)
4.打磨碳刷,多次试机成功(新的碳刷出这个问题,折腾好久)
5.安装前面打磨部分的时候弹簧蹦跑了1个,找了好一会。
看似简单的问题,还是修了个把小时。
本贴完。感谢坛友观看。

网友:
祝贺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
做腻子的用的吧?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楼主:
这你都知道,先打磨再喷漆。
上次有个人到我们单位来喷漆,喷涂机的线被扯掉了,我路过给他修好了

网友A:
换向器怎么有个豁子,先天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向器怎么有个豁子,先天不足?

应该是碳刷打狠了,把换向器打坏了,不行用焊锡补点细铜丝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你都知道,先打磨再喷漆。
上次有个人到我们单位来喷漆,喷涂机的线被扯掉了,我路过给他修好了 ...

单位...围观体制内的大佬...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网友C:
厉害,技术一流;话说回来,这种又可以磨墙面,还能吸走灰尘的,功能还挺全;这个磨机的设计者非常有想法;在者,搞那种无刷的电机,就省下很多麻烦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技术一流;话说回来,这种又可以磨墙面,还能吸走灰尘的,功能还挺全;这个磨机的设计者非常有想法; ...

可能是成本吧,这个东西设计的确实还不错,主要也就是耗材更换,这个应该是使用问题导致把换向器打坏了
可以买个芯不带配件的,弄个拉马拆配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围观体制内的大佬...

现在没有什么体制这一说了,混口饭吃罢了。
领导不重视技术,觉得随便来个人都能弄,有事了不支持
到现在核心交换都还有问题也坚持好几年了,谁管?

网友:
这个不错  可以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