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借尸还魂,低成本维修一台刚用了1年多就被重摔的联想Thinkpad S2 5th Gen电脑

楼主(2024-12-17):
如题,此机是某公司经理和业务员闹了点小矛盾,因此电脑就无故损坏了,具体原因咱们也不太清楚了。到我这里,发现整机外壳已经扭曲变形,A壳、C壳断裂,屏幕碎裂,键盘也缺少了触摸板的左右键。

一楼,到手后的样子

楼主:
要想维修,先要判断一下其他部件的损坏程度,但这机单独接HDMI无信号输出,只能考虑先换块屏看看了

这是原来屏的型号

在X宝上,询得这是1920X1080的EDP屏,全新195元包邮。

先把这个屏,装到这个身残志坚的躯体上,成功点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想维修,先要判断一下其他部件的损坏程度,但这机单独接HDMI无信号输出,只能考虑先换块屏看看了

这是原 ...

这样也能修好?牛逼!

楼主:
三楼,又在小黄鱼,100块包邮,淘得了一款同型号的尸体,没有主板,没有屏幕。缺点就是被贴了不怎么好看的贴纸。卖家保障机壳是好的,其他电子配件都不保,反正对我来说,只需要键盘那2个按键。

\

网友:
皮外伤,看起来严重,其实内部没坏,值得折腾

楼主:
配件齐全了,开始搬运,好在现在的机子,比过去集成度大大提高了,CPU,内存,硬盘全在一张板子上,只需少数几只螺丝了。

这是2台尸体同框

要连接键盘,需要从正面拆解

这2颗按键下,各有一颗螺丝,取下就能拆下键盘了。

装屏的时候,遇到了点问题,黄鱼淘的机,屏线不匹配,而且屏轴被粘死了,很难拆下,只好把A壳从里面撬坏了一点点,才勉强换上。

装好的样子

键盘也好用

剩下的残骸,卖家赠送电池已经测试过了,是坏的

网友:
这样确实还划算。黄鱼值得你信赖

网友:
运气不错,有些暴力过的主板受伤了就OVER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A:
这个现在是单位的机器,还是自己的机器?
单位机器不要去修,自己的就随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在是单位的机器,还是自己的机器?
单位机器不要去修,自己的就随便折腾。 ...

朋友公司的机器,帮他省点马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公司的机器,帮他省点马内

那个经理和业务员都罚款了吗?再怎么闹,也不应该摔公司的资产啊。。

网友:
牛啊,这都能搞好了。

网友:
幸好是固态盘,若是机械盘的话,其整机的维修价值就降低了。

网友:
不管怎么说,能修好了就算是师傅了。

网友:
如同变魔术一般,手艺不错

网友:
器官移植之换皮

网友B:
没有其它办法先确定主板是否完好?要是屏买回来发现点不亮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其它办法先确定主板是否完好?要是屏买回来发现点不亮咋整?

HDMI外接个显示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