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作为一个南方人冬天终于过上有空调的生活,提高9度每天耗电只要7度

楼主(2024-12-17):
房间大概10平米,在2楼外墙一般没有被大风吹的情况,阳光当然也照射不好,不过冬天晴天也就那么10多天。门窗漏风的地方都堵住了,窗户用的棉被整体遮堵。室外平均7度,室内设定16度,1.5匹变频空调经过1天多耗电功率稳定到了300瓦,这样用一个月电费才100多。别小看提高的9度,我的活动意愿大大提高了,之前在家总想钻进被窝里,几乎是冬眠习性了哈哈。这比使用电烤火炉强多了啊!空调是海信给飞利浦代工的,R32制冷剂,2020年生产的。

补充,试了一下调到22度,稳定下来后耗电1000瓦以上。室外8度室内8度,开机20分钟,室内温度就从8度上升到18度(空调安装位置低,空调温度传感器位于大约1.5米高度)。用了几天变频空调制热,终于发现现在技术仍然不完美有大bug,经常出现压缩机中低速大的震动和噪音,还出现室外温度和室外换热器没有温差(都是8度)----应该是此时电子膨胀阀开度过大导致,这时能效比接近1了吧,得手动关机,等待机会重新打开。3个夏天制冷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补充内容 (2024-12-23 09:42):
最后发现室外温度和室外换热器没温差不一定是bug,因为换热器温度传感器位于最高温度位置,换热器入口和出口是有温差的。

网友A:
南方不用开空调吧,0度以上都没啥必要开

网友:
关键是要把门窗封好,漏风肯定不行的

网友B:
四川人,冬天空气湿度基本在80-90%,气温5℃上下,不开空调特别冷,开空调觉得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川人,冬天空气湿度基本在80-90%,气温5℃上下,不开空调特别冷,开空调觉得闷。 ...

觉得闷是温度开高了还是湿度不合适?

网友:
我们宿舍暖气22度,比你又高了6度,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闷是温度开高了还是湿度不合适?

办公室开26℃,热风吹着头很不舒服。
温度高了,湿度也低了。

网友C:
16度也不暖和,北方室温低于19度,可以不交取暖费

网友D:
哇欧,16℃不得冻死,年轻时18度也无所谓,现在最低得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度也不暖和,北方室温低于19度,可以不交取暖费

我只求不太冷就可以了,节约一点是一点,完全自己出电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欧,16℃不得冻死,年轻时18度也无所谓,现在最低得23℃

我在家穿羽绒服,刚刚好不觉得冻了。你23度是朝米国人生活水平看齐了哦

网友E:
空调制热舒适度还是不如地暖和油汀。

网友F:
湖北的冬天基本靠抖。

楼主:
其实我还准备进一步省电,平时坐在空调热风出口下面,把空调室内温度传感器电阻值调偏一些还可以设定低于16度,16度是空调制热设定的最低温度。充分利用变频空调的优势!

网友:
南方的冷北方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方不用开空调吧,0度以上都没啥必要开

嗯,我以前不开空调,只开600瓦的烤火炉

网友:
“不过冬天晴天也就那么10多天”,北方人的我实在是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空调制热舒适度还是不如地暖和油汀。

这是谬论,都是加热空气的你还整出来区别了,那按你这么说是不是用的水电和火电加热效果还不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湖北的冬天基本靠抖。

想起一句顺口溜:取暖基本靠抖,娱乐基本靠手,通信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安保基本靠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