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机顶盒刷机后的wifi_mac地址相同的问题

楼主(2024-12-17):
有二个中兴B860AV2.1-M 盒子,原机是S905L3B主控/MT7668网卡/安卓4.4.2版本
将运存从1G增加到2G后刷了网上创维版带三码安卓9系统,也刷过ATV原生安卓9系统,
(有线的Mac地址可以通过补三码的方法修改)但WiFi的MAC地址二个盒子都一样
造成wifi无法在同一局域网内同时使用,有哪位大神能解决这问题吗?undefined

网友A:
WIFI地址应该也可以修改的吧,不知道楼主如何修改的有线MAC,同样的方法应该也可以修改WiFi。
另外,楼组如何升级的运存,除了换运存芯片,是否还需要调整配置电阻什么的? 还是修改软件参数?

网友:
修改  刷机文件   这个有点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地址应该也可以修改的吧,不知道楼主如何修改的有线MAC,同样的方法应该也可以修改WiFi。
另外,楼组如 ...

直接加二颗运存即可不用改周边元件.有线的mac确实按网上方法可以但无线的mac目前未找到有可行的方法

网友:
mac 可以试下mac地址克隆,

网友:
好像需要改UTOOB的  我的CM311-1A就是改的UTOOB
用晶晨的官方软件改 然后刷  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以为WiFi的Mac在模块里而和系统无关。

网友A(2025-01-23):
这个软件是免费用的么,看起来不错

网友C:
修改软件哪里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是免费用的么,看起来不错

免费的  用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
楼主,软件哪里下载?

网友:
百度一下我忘了那里下载的  按我发图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软件哪里下载?

AMlogic Tools--晶晨工具包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64ewqmD4N3_yJVKLjAx6w提取码:150o

网友:
带证书文件的刷机包, 不够上框框里覆盖sn(貌似叫这个)的话是刷不掉mac的,如果刷掉了,mac写在那个证书文件里,修改重刷即可
不带证书的刷机包,貌似是不刷不掉mac的吧

网友:
改刷机文件不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WiFi的Mac在模块里而和系统无关。

如果是在模块里就不会出现二台相同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