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创见2246en 8贴15131 贴了6颗粒、 不知道跳线怎么跳

楼主(2024-12-17):
小白不太懂  贴了6颗粒 ce正常应该24  目前只有16...不知道哪里不对

网友:
贴F9,F11,然后再贴反面映射位置

网友:
46en不应该是1、2、4、8、16这样贴吗,可以6贴???

网友:
这个板子ce跳线自动
老老实实贴好8贴吧

网友:
看这真漂亮,已经下单了2片

网友:
没看到CE跳线电阻,只能全部贴满试试能不能自己显示完全,我之前贴63xt遇到过,必须贴满才显示

网友:
免跳线的吧,2.4.8.16颗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