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26.8元买的笔式T12烙铁

楼主(2024-12-17):
    起因是4年前入手的第一个T12焊台,当时感觉非常好用升温非常快,最近做了一块大艺电池,手贱想说把焊台改成可插电池的,结果接好线 用锂电池测试OK 然后满心欢喜上交流供电,然后就控制板一个电容就冒烟了,检查了下接线也没问题,至今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冒烟了,简单画了个图大佬帮我看看。

我4年前买的焊台

接线图

冒烟的电容

      最后说一下新买的这个烙铁首先他是旋钮温控,控温肯定没有数显版本的精准,但是对我偶尔焊接来说的话是完全够用的,我正常调个350度,大概7-8s化锡。然后还带有倒置休眠 不用的时候放在架子上就会自动休眠,有效延长烙铁头寿命;
    供电方面采用的是DC接口,我用可调电源24V供电实测是可以达到70W,后期考虑可以、、买个PD诱骗板 把原有的DC接口替换掉 空间应该是足够的,这样就非常便携了;
    总结:二十多的价位还是非常能打的,个人感觉跟我之前百多块买的焊台使用起来也没什么区别;
    tips:其实我本来想买块t12数显控制板把原来的焊台修上,看了一下价格跟这个笔式烙铁不相上下就宣布它光荣退休吧;

网友A:
什么笔式。。
这就是牛肉版T12,高端版的有oled屏幕。
讲白就是将控制板微缩进手柄了,但是手感没有传统手柄好。
然后一个电源12V-30V的DC口插手柄尾部就行了。
还是感觉传统的手感好。

D1丝印,应该是二极管,尝试换一下大功率的。

或者亲出不出坏焊台。。想买个研究下,走积分商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笔式。。
这就是牛肉版T12,高端版的有oled屏幕。
讲白就是将控制板微缩进手柄了,但是手感没有传统手 ...

讲实话我搞不清楚白菜、牛肉这些区别方便的话可以讲解一下。
握持手感肯定是比不上传统手柄,但是只要基本升温回温能力ok 偶尔diy无所谓啦

网友B:
冒烟烧糊的地方丝印是D1, 按道理说应该是个二极管不是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冒烟烧糊的地方丝印是D1, 按道理说应该是个二极管不是电容啊

是的是的 我没注意看 拆开的时候已经是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笔式。。
这就是牛肉版T12,高端版的有oled屏幕。
讲白就是将控制板微缩进手柄了,但是手感没有传统手 ...

嗯嗯是二极管 没注意看 焊盘已经没用了 改天尝试飞线修看看

网友C:
难道电池接反了?

网友D:
这是牛肉版吧,我也有一个用了很多年现在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电池接反了?

电池测试已经能用了 用交流转直流电源供电才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牛肉版吧,我也有一个用了很多年现在闲置了

是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牛肉版吧,我也有一个用了很多年现在闲置了

牛肉,啥是牛肉啊

楼主:
我也不懂

网友:
烧的是防反接二极管,估计后级有短路不然不会烧

网友:
这个用笔记本电源或者21V的锂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二极管 没注意看 焊盘已经没用了 改天尝试飞线修看看

坏的焊台出吗?

网友:
这么长啊,好用吗?

网友:
这玩意我也买了一个,挂了个14块钱买来的19V3A的电源在用。

网友:
这个价位不错了。不过直流供电设备你是怎么想到用交流供电的。。。。。。
可以在7805的输出端接入一个5v电源看看MCU烧了没有

网友:
不太好用,以前买了一个,卖了

网友:
我也买的是这家,使用正常,你接错+、—了,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