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BLACKWEB 2.1无线有源低音炮+夏普电视音箱......

楼主(2024-12-17):
以前电脑用的一直是轻骑兵2.0音箱,高音加四寸低音,用了有二十多年了.前阵子10元钱淘了一个轻骑兵2.1音箱,低音5.25寸,卫星箱3寸, 拆开看了是二个UTC2030功放给左右声道, TDA2030A供低音, 轻骑兵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当年也是数一的品牌,漫步者是在他之后的事,只不过漫步者做起来了,现在大家都认为漫步者好. 把轻骑兵2.0音箱做卫星箱和这个2.1的低音炮配合,听音乐感觉比原来好不少. 所以最近对低音炮感兴趣.
闲鱼闲逛, 看一2.1低音炮 "出口美国黑莓blackweb无线低音炮SBT1739-SWE,不知道好坏,配有5.5寸喇叭,23元包邮"
2.1功放板+110V电源+5寸喇叭,价格不贵, 买来看看.
收货,卖家包装极简单,角有磕碰, 倒相管掉里面了,拆开看看:

包装不好, 角有磕碰

背面 一对卫星箱输出 一个电源开关, 一个2.4G连接钮 一个LED灯洞. 电压110V

5.25寸低音喇叭

70磁钢 只标型号 没有参数 估计4欧30W?

电源板+功放板二层结构

电源板 大电容100U400V 直接上220V没炸, 电压18V, 110-240V通用电源.

功放板 一块2.4G无线模块 二块PCM1754数模转换 二块4558运放 二块Q35AV/2110 功率20W+20W+PBTL40W (24V电压)

2.4G无线模块, 这个低音炮是和一个长条回音壁配套的,  回音壁发射信号, 低音炮接收后数模转换 放大

改装: 电源改电压20V, 电压提升2V 功率能大多少?

板上跳线,解决开机, 锯了一个蓝牙音响的蓝牙部分, 跳过PCM1754,直接加到运放输入端, 加一3.5插座做线路输入, 低音炮加一音量电位器, 左右声道音量由蓝牙或外接音源控制.

3.5插座利用原来的LED灯洞 另加一低音音量.

为了配这个炮,又20元淘了一对电视音箱, 箱上没有任何标记, 卖家说是夏普等离子电视音箱.

长66厘米 宽10厘米 铝合金面板

一个高音+3*5寸全频喇叭.

铝面板和塑料框之间加一很细的防尘网,这细节做的不错.

一寸钕磁高音 8欧15W全频喇叭

内部一小块海绵 二个细小的倒相孔.

这个和低音炮配合 功率正合适. 总计50元配了一套2.1音响.

网友A:
看起来还可以,不过卫星音箱这么长不知道如何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可以,不过卫星音箱这么长不知道如何放置。

后面加个支撑木架可立, 也可以挂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加个支撑木架可立, 也可以挂墙.

夏普电视音箱有没有店铺地址?看上去不错,我也想弄一对给电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夏普电视音箱有没有店铺地址?看上去不错,我也想弄一对给电视用

音箱20元超值,当卫星箱用应该不错。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C:
23元包邮的低音炮,那不是除了邮费还要倒贴??

你这些尺寸都太小了,如果说4寸做低音还能凑合的话,卫星低于4寸真的是不能凑合的水平,太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普电视音箱有没有店铺地址?看上去不错,我也想弄一对给电视用

不是新的, 淘的二手, 可以看看闲鱼. 这类箱最好淘本地的省邮费.

网友:
挺好看的,改装的有思路啊,料子还不错滴

网友:
这音箱是后期的高当货了,这些年音箱也差不多就这样

网友:
才50块,这漏也捡的太好了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数字功放不错!

网友:
买套数字音响玩,比这强,可能贵点。

网友D:
23包邮,基本是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包邮,基本是送的了

是的 当时就想买个2.1功放板的钱, 电源能用上就超值 还有一个喇叭.

网友E:
夏普的音箱还不错,还有位置可以打个孔装个低音振膜。。。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元包邮的低音炮,那不是除了邮费还要倒贴??

你这些尺寸都太小了,如果说4寸做低音还能凑合的话,卫星 ...

四寸做低音确实小了, 许多2.1的电脑箱都是四寸,那低音只是相对卫星箱来说的.
但 "卫星低于4寸真的是不能凑合的水平,,太垃圾了" 这是一杆子打翻了几乎国内所有的2.1多媒体音箱, 现在只有个别几款高档货才能用上四寸卫星箱吧.

现在这类箱特别便宜,想淘的注意选五寸炮的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夏普的音箱还不错,还有位置可以打个孔装个低音振膜。。。谢谢分享

这个原厂设计是二个小倒相孔, 还是尊重为好.

低音振膜不是万能的, 它只适合在小空间的一种妥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