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自行车碟刹卡钳拆解

楼主(2024-12-17):
前两天刮大风,阵风很大的那种,停在楼下角落的电动车,不知道啥时候让大风吹倒了,孤零零的趴在地上,一副可怜状。赶忙扶起,还好反光镜没摔碎...拍拍车身的灰尘,调整下镜子角度,出发,咦,前刹车怎么回事?轻捏刹把跟以前没区别,重捏的时候卡钳位置传来咯嗒一声,伴随着刹车一点也没了,好吓人!停车查看,拉线压的很紧啊,活动臂也转动正常,啥情况?反复试了好多次,只要是用力捏刹把,刹车突然就没了,同时伴随咯嗒一声,难道是刹车卡钳内部摔坏了?外观也看不出有啥变化。小心翼翼的骑了两天,网购的新卡钳今天到了,用了半个小时安装了上去,刹车终于又恢复了。旧卡钳拆开看了下,也没看出啥,估计是那3个钢珠结合处出的问题,螺丝太紧加上是铝合金材质,拆的时候一边的固定臂折断了。
最后三张图片是新刹车卡钳,谢谢观看,end~

  • · wifi|主题: 58, 订阅: 14

网友:
没有文字说明一下吗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小呀,是不是跟普通山地车用的规格一样的。

网友:
与飞机的刹车轮轴结构差不多,配件多了些

网友:
这种形式确实跟自行车的一毛一样啊

网友:
跟山地车一样,当年从山上向下冲,道令片都磨的冒烟。

网友:
和自行车差不多

网友:
车型应该不大

网友:
的确跟自行车的差不多。。。

网友:
跟汽车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油压,一个是手压

网友:
是不是有点小了?

网友B:
线拉碟刹,代驾车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小呀,是不是跟普通山地车用的规格一样的。

是的,跟自行车用的一样,车子是轻便折叠款电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拉碟刹,代驾车用的吧?

是折叠款电动自行车

网友:
原理是旋转挤压钢珠,挤压刹车片。。回位弹簧容易断,可以网上买配套弹簧维修

网友:
自行车用的,以前的是用摩托车用的

网友C:
闸线的钢丝头不卷一下吗,直愣愣的伸在那里

网友:
不爽液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闸线的钢丝头不卷一下吗,直愣愣的伸在那里

长度不够,没必要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长度不够,没必要卷

强迫症表示需要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