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6月初买的希捷16TB官翻氦气硬盘,发现运行噪音变大,跟炒豆子似的

楼主(2024-12-17):
希捷银河系列X20 16TB官翻氦气盘,当时花了1080块钱用在联想NAS上的,刚开始噪音还好,现在也不知道是NAS系统升级后造成还是硬盘问题,没有读写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炒豆子声音,连着NAS铁壳都有较大共振,已经持续很多天了,还好NAS是放在书房里,这噪音还能接受。目前硬盘使用正常,已经用了4034小时,有点担心硬盘会嘎。

视频(音量开最大听会比较清楚)

楼主:
今天声音恢复正常了,只是偶尔有读写时的哒哒哒声音。现在怀疑是之前NAS在全面检测硬盘磁道,因为容量大,持续了好多天。另外发现这款联想NAS外壳模具有点共振的声音,重新把全部硬盘架拔插了一次。

网友A:
这个听着感觉很正常啊,机械硬盘都有声音,大小区别罢了

网友B:
机械硬盘安装架要带橡胶减震垫的才比较安静。

网友C:
翻新的还不如买一两万小时的二手,希捷也不考虑,只想买wd氦气盘,垂直记录的

网友D:
数据多了以后读写会有反复寻道,就有炒豆子的声音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安装架要带橡胶减震垫的才比较安静。

这个联想NAS硬盘架有带橡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听着感觉很正常啊,机械硬盘都有声音,大小区别罢了

声音调到最大来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新的还不如买一两万小时的二手,希捷也不考虑,只想买wd氦气盘,垂直记录的 ...

当时有对比过,价格不会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多了以后读写会有反复寻道,就有炒豆子的声音了,正常。

有可能,目前使用了8TB,总容量显示14.54TB

网友:
3474 小时10TB日立企业级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据多了以后读写会有反复寻道,就有炒豆子的声音了,正常。

我电脑上的日立企业级都快装满了也不会这样,偶尔杀毒软件扫描才会炒豆子

网友:
听着没啥啊

网友:
  这谁受得了 ……

网友:
共振了,调整下垫子

网友:
数据多的话读取频繁会有这样的噪音,感官大小而已。专业检测工具检测无异常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有对比过,价格不会差太多

关键是官方翻新也说明它本来就坏过,服务器淘汰那些不一定出过问题。

网友:
唉,就怕漏气,二手不敢碰

网友:
要是有读写,就会有声音,很正常

网友:
没用过这产品,最大接触的也是1T硬盘

网友:
还好吧,检查下有坏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