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在没有源表的情况下测试万用表精度

楼主(2024-12-17):
大佬们都有精密的专用源表用来测试万用表精准度,令众人十分羡慕。无奈条件不充分的情况更多见,没有这些专用仪器我们如何测定呢?怎么知道自己手中的表是不是准确的呢?哪怕就是测一个标准电压也行。

我们可以从淘宝上购买一些校准用的小板子。我看了一下,有些是要用外加电源的,也是不方便。

其实我们手上的万用表就有基准源,包括基准电压和精密电阻,拆开它测量就可以了。我手上的65就有1.25基准和精密排阻,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把它出掉的原因,可以用来校准两个福禄克。

经过测量15B 结果是1.253,187结果是1.2531,测量精密牌组中的9k, 分别为9.00和9.000,而且稳定不跳。我不得不惊叹,这两个老家伙居然还能如此精准。长期稳定性才是万用表最可贵的地方。

网友A:
1.253的基准是不是LM3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3的基准是不是LM385?

没错 这个基准会一直稳定。

网友:
对于没有电位器的表,表不准主要就是你说的这两个东西漂了。然后你要用它来验表就属于循环论证。

校验很简单的,你要用高一个数量级精度的东西推到低一级精度,中间的损失包得住误差就行了。比如你有一个4位半,一个三位半,而且相信4位半准,就用高位表校验低位的。你1楼就是典型这种情况。实际上根本不是1.2531,你用干电池1.5555V也是一样的,你是信那台187而已

网友:
基准,必须是第三方传递来的,基准就是传递载具。

作为传递载具,必须要稳定。 (现实就是 温漂  湿漂 年漂 会影响稳定)。

然后用第三方来标定载具,再与被测物比较。

一次性投入比较合理的就是,搞个LM399 基准电路,稳定度可以达到 5位半,用来检测手持表不用考虑漂移。

\\\\\\\\\\\\\\\\\\\\\\\\\\\\\\\\\\\\\\\\\\\\\\\\\\\\\\\\\\\\\\\\\\\\\\\\\\\\\\\\
如果要玩的准确,研究知识,而不是维修用途, 电阻基准,电压基准,电容基准,电感基准都必不可少。
如果没有基准,可以用精度高一级的 万用表、LCR表 代替基准。

网友B:
LM399  RX70电阻  4位半表普通玩还行,专业玩家还是源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M399  RX70电阻  4位半表普通玩还行,专业玩家还是源表。

手持源表可比不过LM399的原始电压稳定。 源表也是基于基准管工作,手持源表没有使用恒温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持源表可比不过LM399的原始电压稳定。 源表也是基于基准管工作,手持源表没有使用恒温基准。 ...

深表赞同

网友:
对我这样的菜鸟就没那么多讲究了,什么都没有,用哪个表就信他是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持源表可比不过LM399的原始电压稳定。 源表也是基于基准管工作,手持源表没有使用恒温基准。 ...

是的,我也是基于lm399,源表买不起

网友:
平常维修diy用  三位半足够了
就像锂电充电追求4.200没啥意思  4.17 4.18也不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