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汽车充电器输出电压探讨

楼主(2024-12-17):
电动汽车充电器输出电压探讨,一直有一个疑问,电动汽车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是不是两轮电瓶车的充电器一样,60V直流电或者是72V直流电或者再高一点电压,前一段时间小区楼下有一个业主装了一个电动汽车充电桩,我仔细看了一下,居然输入是220V 交流电,输出也是220V交流电,那问题来了,充电桩就只是一个220V的插头和插座而已,里面应该没有变压器,还弄得那么复杂,河边停车场那里的电动车充电桩那么大一个配电箱,里面肯定电路复杂,有什么用?就只是一个220V的开关!!充满电了自动停而已!!

楼主:
前面两张图片是五菱迷你电动车的充电桩,现在这一张图片是比亚迪电动车的充电桩铭牌,意思是一样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都是220V交流电,欢迎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慢充是220或380输出(按输入是单项还是三相),里面有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决定输出开关等。。。。单片机还负责和车的握手协议等。。。协调充电电流和是否充电。。。。外面快充站的是高压输出。。也是有通讯协议的,需要协调充电电压和电流。。。。

网友A:
这没啥 好讨论的 交流桩理解成一根导线,交直流转换在车里的AC-DC

网友:
主要是握手协议,安全相关

网友:
看拆机图片感觉保护设计比较强

网友B:
交流桩本来就是一个协议适配盒。

它就是负责检测供电环境,比如接地,波形错位,零地漏电,电压稳定。等等!!

检测后的数据,有一部分自己用,比如是启动可充电状态,比如零地漏电就终止充电状态显示为故障。

如果输入一切正常,就将限制信息和供应信息通过协议发送给车机,适配车载充电机的输入端,比如220V慢充桩配400V平台就拆成200V两路。

网友:
我想实际使用电压是车里的电路控制的,可以有逆变和其它升压办法吧,就比如手机充电器一样不都是5v

网友:
慢充也就是输出交流的充电桩就是个协议板,用来控制通断,会和车机有通信。

外面的大充电桩,基本都是快充,一般是750到800V的直流输出,也是会先和车机通信,然后充电到指定电压就停止。

以上都是简化的,实际会稍微复杂一点。

网友:
转换电路在车子里面,这小盒子没啥东西。

网友:
家用桩,单相输出就是220,三相输出就是380,整流控制充电都在车内,那个盒子很简单。
但是外面的巨大的直流桩,电压输出就高了,我甚至估计它的输入都是1万伏的,否则输出那么大的电流,输入得多粗的电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桩本来就是一个协议适配盒。

它就是负责检测供电环境,比如接地,波形错位,零地漏电,电压稳定。等等 ...

谢谢楼主的分享及各位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非ih的电饭锅其实就是一根电热丝。也能弄得很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没啥 好讨论的 交流桩理解成一根导线,交直流转换在车里的AC-DC

快充直流桩应该是DC-DC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快充直流桩应该是DC-DC吧~

直流桩是AC-DC,在桩里转换的。    简单识别就是直流桩噪音大有散热系统。

直流桩配车机就是电压匹配,电流限制。车机本身不转换了。。。

网友:
主要是起保护作用,监测电流电压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流桩是AC-DC,在桩里转换的。    简单识别就是直流桩噪音大有散热系统。

直流桩配车机就是电压匹配, ...

我描述不够清晰,直流桩枪输出直流进快充口
不明白800v超充插到400v电池是不是通过协议只能输出400v

网友:
盒子里有很多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描述不够清晰,直流桩枪输出直流进快充口
不明白800v超充插到400v电池是不是通过协议只能输出400v ...

对的,直流电压是可以调的,最低200v,最高750-800v,看直流桩的参数,里面也是一个三相380v的交流输入,然后通过N个ac-dc变压器并联提高输出电流。

网友:
我理解的就是1是你需要多少给你多少,2是保障你充电安全,就是协议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