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铅酸充电器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4-12-17):
锂电48V20AH,原来用的充电器是2A的,现在闲鱼上淘了一个48V4A铅酸充电器,想改为48V的锂电充电器,打开外壳发现主要芯片高 压是3842,低压的芯片(WK200  2T090807)不知道是哪一类芯片,有知道的老师请指导!谢谢。

网友:
一般都用运放比较多,要不你跑跑电路?
单面板容易跑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运放比较

网友A:
WK200 大概率定时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K200 大概率定时单片机吧?

这个可能性比运放的概率大,我没跑完电路,1脚正供电,8脚接地,7脚竟然空接,4脚出信号接风扇和LED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性比运放的概率大,我没跑完电路,1脚正供电,8脚接地,7脚竟然空接,4脚出信号接风扇和LED ...

原来之前本网站有过类似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266

网友:
重点是U3 稳压和电流控制

网友:
可能不好改,铅酸的是三段的,没看到切换的三极管,有可能是芯片控制的。

网友:
这种估计也是用TL431做基准控制光耦反馈稳压,根据431常规电路跑一下板,改一下分压电阻应该就能改变输出电压了

网友B:
既然是咸鱼淘的 为啥不直接淘锂电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咸鱼淘的 为啥不直接淘锂电充电器?

很难找到48V4A的锂电充电器

网友:
要绕变压器,不然叫的很还容易烧。电压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