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业余自制各类面板的既简便又美观的方法

楼主(2024-12-17):
先看图片,是普通ATX电源改数控后,在其中一面加了个操作面板,面板分为设置区、实时输出区、手机充电指示区还有文字说明区(有些设置调用方法时间长了老是要忘记)。

当时全部输出口DIY好后,没有面板,放工作台用了一段时间,实在难看。。简单想了个法子,找了两张不干胶A4纸(一张白色、一张磨砂透明),把位置、文字用办公室普通打印机打在白色不干胶上,再覆磨砂纸层(这个纸俗称转移纸,打印店最常用),完美。

网友A:
看起来真不错,完成度很好!
用的什么排版呢?

网友B:
成品效果很漂亮啊!对字是个细致活,楼主对字花了不少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真不错,完成度很好!
用的什么排版呢?

就常用WORD,wps也一样。先用A4纸打一下,位置套准了再放不干胶纸打印即可。这个搞好用了有一段时间了,螺丝都起锈了,新的时候磨砂效果看去很舒服。所有需要做面板,这个方法都可以,打印机办公室总有的,不干胶纸打印店要两张总是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效果很漂亮啊!对字是个细致活,楼主对字花了不少时间吧!

对于天天用word的来说,实在是简单。

网友:
这个成品改的是真好看,而且实用,我好像记得自己也有个好的电源,就是没心思改,改好可能也是吃灰,干脆就不搞了

网友C:
10X10以内嘉立创打个pcb更方便

网友:
这个方法真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X10以内嘉立创打个pcb更方便

嘉立创有面板业务了,后续不知道会不会也有免费样品

网友D:
哎,没见过甚至没听过磨砂透明不干胶,不然这个主意早该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X10以内嘉立创打个pcb更方便

是吗?这个小电源就不止10x10吧。嘉立创寄来寄去总要钱吧?PCB与面板是两个概念吧?这个是美化面板,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而且是一分钱不用花。当然如果去专门买个打印机买两刀不干胶纸那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没见过甚至没听过磨砂透明不干胶,不然这个主意早该想到

打印店叫磨砂纸或者转移纸,打印店最常用,是当作转移纸用的。。。就是刻字刻好,去掉不需要的,把转移纸贴上,掀下字,再贴到需要贴的位置的那种纸。

网友E:
好是好,就是时间久了,胶退化了,纸就皱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X10以内嘉立创打个pcb更方便

面板一般比10*10大。

网友:
在老单位做固资标也是这样弄的,用激光打印机

网友F:
可以用捷配,免费的不是可以打板更大的尺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是好,就是时间久了,胶退化了,纸就皱起来了

怎么可能,这个用了好几年了没见退化和皱,又不是真是纸。是今天闲的无事,看数坛越来越冷清,发给大家参考,话说现在的什么家园机制是赶大家走的节奏,原来天天看看,现在几天半月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捷配,免费的不是可以打板更大的尺寸吗?

薅羊毛做一次就是一次,自己做可以改来改去无数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