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奇怪的夜灯闹钟 BD-AC-02

楼主(2024-12-17):
昨天发帖求助的,大家给了好多有用的建议和意见,今天上午索性又拆了一遍,可以确定几个问题,斑马纸肯定没问题,应该是跟温度有关系,时间应该不是影响因素,但是还没有发现是哪个元器件出的问题。 两个大芯片都被打磨了。不知道型号,蜂鸣器挺大的,8颗暖光led与外壳反射光线,可以当小夜灯。

这个写的好,请在平稳面使用,防止倾倒;此灯具光源不可替换,当光源到其寿终时,应替换整个灯具。

网友:
此灯具光源不可替换,这是强制报废

网友:
不能单独换LED灯珠?

网友A:
502咋保存,只要开封用过一次,第二次用必定凝固,咋整

网友:
光源坏了就只有报废换新了

网友:
做工还行吧

网友:
有一个后配螺丝

网友:
防止倾倒是怕摔了?

网友:
看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咋保存,只要开封用过一次,第二次用必定凝固,咋整

小密封袋封住,扔冰箱。我用这方法好几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2咋保存,只要开封用过一次,第二次用必定凝固,咋整

不要切开它的塑料尖嘴,而是用一根大头针从其头部刺进去,这样胶水也能挤出来,用完马上插上大头针当堵头。下次要用时再拔出大头针即可。还有就是尽量不要让空气跑进塑料瓶中去,因为这玩意就是跟空气起反应的。

网友:
夜灯闹钟的故障原因就是接触不良,至于故障位置只能慢慢查找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C:
还没找到问题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切开它的塑料尖嘴,而是用一根大头针从其头部刺进去,这样胶水也能挤出来,用完马上插上大头针当堵头 ...

妙啊,下次我试试。废了好几瓶502了

网友D:
这么多螺丝不是导电橡胶条么
干净的话,左右挪动一下屏幕和电路板,导电胶条偏了可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找到问题在哪里?

没啊,这玩意不定时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螺丝不是导电橡胶条么
干净的话,左右挪动一下屏幕和电路板,导电胶条偏了可能这样 ...

不是一直显示不正常,是一天有一部分时间显示不正常。

楼主:
自己加的,开始怀疑斑马纸移位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咋保存,只要开封用过一次,第二次用必定凝固,咋整

放冰箱里,我的已经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