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惠普330W笔记本电源适配器(HP TPC-DA60)

楼主(2024-12-17):
网上淘了一个大家伙惠普330W笔记本电源,是剪线的,回来要自己接线,顺便拆解分享给大家他的做工用料。

1、电源正面和参数

2、这款电源可以无损拆解,把四个角垫去掉后,拧出螺丝后轻轻撬开边缝就可以打开。

3、输入、输出口和打开电源散热盖特写。

4、电路板正面特写。

5、初级交流电滤波部分。绿色是压敏电阻,型号:TVR14621M,用于输入过压保护。板子上标有台达的标志。表明是台达代工。

6、整流桥,型号LL25XB60,来自新电元,耐压600V,25A规格。两个并联特写。

7、PFC滤波电容,两颗并联。一颗日本黑金刚100UF 450V,另外一颗180UF 450V。打算升级100UF至180UF,拆下测量100UF实际87UF。另外一颗实际容量131UF。更换后是两颗180UF并联。

8、PFC开关管、二极管和升压变压器特写。开关管型号AOTF095A60参数:152A,700V耐压,导阻0.096欧,两颗并联。二极管型号BYV34X600参数:20A 600V。双二极管类型。即40A

二极管

升压电感

PFC控制器芯片,台达定制:DAP047T,网上无法查到具体资料。

9、谐振电容和电感特写。

10、LLC半桥开关管特写。开关管采用英飞凌IPA60R125P6,属于CoolMOS P6系列,60A,耐压650V,导阻125mΩ,采用TO220FP封装。LLC控制芯片:DAP048T,网上无法查到资料。

11、主变压器和芯片供电电容,220UF 50V两颗并联。来自台湾台容,一家和日本厂商合作的电容厂家。

12、同步整流部分。芯片及开关管特写。芯片来自恩智浦TEA1995。同步整流管采用英飞凌BSC034N06NS,100A,耐压60V,导阻3.4mΩ,PG-TDSON-8封装。有4颗并联输出。

13、输出滤波部分。来自台容1000UF 25V 5颗并联输出。

14、输出保护电路:来自达尔AP4310E,内置电压基准的双运放,用于输出电压反馈及输出电流监测。

汇报完毕。总的来说台达的做工业界公认的大厂,品质毋庸置疑。电源架构:主动PFC + LLC谐振 + 同步整流。所用的元件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体积稍大了一些,但是值得拥有。

最终版本,接口改成XT60,可以更换任何接口的配线。加了一个散热风扇,一个风扇开关。在大功率玩游戏的时候电源会比较热,时间长了里面的电容必定有损耗。如果里面的热量能散发出来就大大延长了电源的寿命。

网友:
做工真心不错

网友A:
笔记本要这么大的电源啊。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这种螺丝固定的外壳真友好,坏了可以自己折腾,

网友:
惠普游戏本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要这么大的电源啊。做工还不错。

不一定是笔记本,可能是台式一体机或者类似产品用的。

网友:
只要是台达,基本错不了。

网友:
这个电脑非常不错了,19.5V的应用很广

网友B:
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用料足,质量好,就是体积大略沉重不方便携带

网友C:
东西不错,怎么接线?

网友:
看着用料可以。

网友:
多年前买了俩12v180w的电源,也是台达的。那质量,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要这么大的电源啊。做工还不错。

应该是独立显卡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多少钱买的?

不贵,100出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不错,怎么接线?

白色两根是正极,两根黑色是负极。绿色是指示灯的正极。

网友:
估计是一体机用的

网友:
用料扎实,做工精良,功率(电流)够大,开壳无损(螺丝),实用性、可玩性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