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总是没事找事,家庭想装个监控保平安,求推荐

楼主(2024-12-17):
原因就是邻居总是没事找事,装个监控保平安。预算2000,监控能保存半个月以上(目前什么都没有,包括网线,网线钳)打算两边装个枪机对射,中间装个广角半球,照射门口和院内部分区域,但是摄像头具体型号太乱了,求推荐,看中了一款硬盘录像机可以吗?(后续可能添加摄像头所以选八的八路)
摄像头要求夜晚能看清晰人脸,晚上不太显眼(不带LED补光灯)

楼主:
不知道这个硬盘录像机支持不支持手机查看,

网友:
现在的枪机或者球机都可以用内存卡或者硬盘,云盘,保15天没有任何问题,硬盘放室内比内存卡保险一点。一年云盘的钱和128G内存卡价格差不多

网友:
看型号是海康的录像机,都可以支持手机查看的。
2000预算个人觉得有点少,摄像头+录像机+硬盘+电缆线缆可能刚够用。
选录像机的最大好处就是别人给你把摄像头破坏了你也能看到录像。这个是插卡唯一比不上的

网友:
手机远程查看是基本功能

网友A:
中间装个真的球机,两边装个假的,,唬住人就可以了

网友:
说个绝望的事:以前有次东西被偷了,把证据,录相都完整交上去了,,上面说了句回家等消息,,就杳无音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装个真的球机,两边装个假的,,唬住人就可以了

对呀,中间装一个。

网友:
像老家河南。
预算还是很充足的。
焦距4mm的摄像头若干个。(如果想便宜,多多上去买300万像素的FAST迅捷,只要40-50块钱不到。支持POE的要加一点钱)
8口的录像机,闲鱼海康或者什么100-200块。硬盘4T吧,几百块。再买一个8口POE交换机,一百块。再买一箱好点的网线,300-400块。就差不多了。预算应该有结余。

网友:
买个POE的好,不用专门拉电源线

网友:
转角装两个,或者右边再加一个,或者室内再装一个,海康的主流型号臻全彩就行

网友:
本坛不是有卖海康的高端道路用的那种么,看起来参数给力。就是需要一点使用门槛。

网友:
邻居是指隔壁邻居吗?移动或者电信的宽带有那种枪机我感觉也不错,云存,手机查看很方便。

网友:
最好是有硬盘录像机的系统,那种单独工作用TF卡的机器亲身经历因为不能连续录像(都是事件录像)关键镜头录不上的事情发生,还有可以考虑用“臻全彩”之类的头子,因为普通的头子低光照下是主动发射红外线在黑暗状态下很显眼,那个就没有这个情况。至于联网手机查看功能主流的机器都带的。

网友:
预算充分啊,自己动手感觉花不了2K

网友:
8路POE的够用了,4T硬盘,摄像头选高清的,建议600~800万像素星光枪机,两边对射选4mm焦距,球机400万的,设置人形检测智能跟踪,全部网线供电,安装简单。

2000有点紧张,用二手就便宜很多了。

网友:
买个八路录像机,买两个poe枪击,一个poe交换机,一个1T硬盘,然后随便找显示器就行了,不会设置可以让卖家给你设置好,你直接安装 就行了

网友:
这块有市场    厂家不跟进吗

网友:
运营商都有摄像头套餐,找他们弄,有活动监测报警和回放功能,坏了找运营商换新的就行,比自己捣鼓可靠...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网友:
监控这个东西 防君子不防小人 建议买双光的  一是看清人脸 二来起警示作用还能照路 来人即亮人走即灭的
经济实惠就是水星或者tplink 想要好的就大华海康  头子和录像机买一个牌子的到手好设置
直接上poe交换机以后升级换代方便 不用传统电源不要买poe一体机(比较贵) 水晶头一定买好的质量差的后期要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