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飞科电动剃须刀FS375,只为改成TYPE-C充电口

楼主(2024-12-17):
剃须刀是2019年买的,三个刀头都换了三次了,机身还是很坚挺,也就一直没有换的打算,但每次充电都要找很久的专用充电线,原装充电线是一头USB,一头两脚8字头的,5V输入。因为差不多一个月就充2次电。经常不知道收在哪个角落里,经常在要用的时候找不到。所以今天把它改成TYPE-C的。以后直接用手机充电线就可以直接充了。。方便。。

这是当年的京东购买记录。5年时间了。机身还是很好用,每个星期也就用2到3次,一个月充2次3次电就差不多了。

机身外壳都磨掉色了,其实这掉色是之前拆机的时候,把透明壳的内部涂层磨掉的,不是外面的色。。

但是后面的铭牌丝印是真的磨的差不多了。只能勉强看得到。

剃刀头是三头的,直接拔出来就可以了。。有时候用力甩都能甩出来。。

正面前一张。也可以看到里面有两颗螺丝,

拧下这两颗螺丝,就可以把保护盖拿出来了。。

然后一块块地拿出来,这几块都是通过正面两颗螺丝拧紧压住的。。

然后正面这块透明内带涂层的壳,是由三个位置的卡扣卡住的,分别在机身中间位置的左右两边和机身底部,

把透明壳向上一推,就露出底部的一段空位,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插进去轻轻撬开就可以了。之前就是不知道,所以把内部把透明壳内部的涂层给撬坏了。。

这就是撬下来的透明壳,其实内部是有涂层的,因为显示屏很亮,它还起到一个挡光的功能,把灯光变得柔和。

撬开透明壳后,就露出显示屏了。这些都是固定内容的,刻在板上,后面通过亮灯把字显示出来,再通过带有涂层的透明壳,没亮灯的时候,是看不到里面的字的,对应功能的灯亮了之后,外壳上就可以看到功能的字了。。这里也有6颗螺丝把背壳锁住。

拧下6个螺丝后,再用力撬一下背后的壳,就可以把机身分开了。。一颗有刷电机带动三个剃头(这一块没看到螺丝,不敢拆了,怕拆了就装不回去,本次拆机也不需要动里面,就不拆了。)
可以看到有两颗1.2V1200mAh的镍电池,是串联的。电路板最下面是两个卡扣,背壳合起来的时候,卡扣就卡在背壳上的两个针上,连接起来。今天要改的主要就是背壳的充电口。

先试一下机。用可调电源调到5V,用夹子夹着电路板上的焊盘,试一下充电。。板上标示了地和5V的位置。。对应夹具就可以了。

焊上TYPE-C母头试试。

这个就是电路板的充电卡扣,卡在背壳的充电针上的。。把TYPE-C的线焊在卡扣的焊盘位置。

这就是背壳上的正负两根充电针了。今天的改造就是要把这两根针取下来,把TYPE-C母头装在原来的充电口里。。用烙铁顶着针头部,用烙铁的温度加热充电针,把外壳的胶溶化一点,就可以把针从后面拉出来了。。

这个拉出来后,再把针放在充电头的样子。

取出来的两根充电针。。没用了。。

取针后,留下来两个针孔,其之间的宽度刚好是TYPE-C转接板的正负极焊盘的宽度,所以TYPE-C转接板的直接把线焊在焊盘上就可以了。

然后把TYPE-C转接板的线穿过针孔,把TYPE-C放进充电口里。。

线从后面伸出。一红一黑,以分正负。

就地取材,公司里只有热溶胶,就用热溶胶来填充充电口了。要注意不能把TYPE-C的母头插口给堵上了。

因为充电口比较小,要先填入热溶胶水,再把TYPE-C塞进去。这样就导致里面的焊线会留有热溶胶。

准备装机时发现。焊掉充电卡扣后的焊盘位置是在线的另一面的。为了方便焊接和接线,在另一面刮开绿油,把充电线焊在上面。。这个位置刚好就是原来充电卡扣的位置。

先留长一点线, 焊上去试一下功能。。

充电电压5V,电流有几百毫安。正常充电了。。

把充电线剪成合适的长度,再焊在电路板上。。

盖在后壳,试充电。一切正常。剩下的就是按拆机步骤的逆向装回去,压紧外壳,拧紧螺丝。

装好之后,再看一眼改造后的TYPE-C充电口。。

虽然不是无损加装,但也算是小改动改装了。改成TYPE-C接口更加通用,更方便充电了。。

网友A:
改的挺好的。就是C口不防水,水洗刀头时要注意。

网友:
有个理发器也是与这个接口一样,那天也改一下

网友B:
防水功能被破坏了,其它一切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挺好的。就是C口不防水,水洗刀头时要注意。

刀头可以拆的,拆下来只洗刀头就行了,机身一直没洗过。。所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功能被破坏了,其它一切都好

机身一直没洗过。。所以没问题。。

网友C:
我有个款,改了法拉电容了,一充电,充电器就过载,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改的好,以后我也要统统改成TYPE-C口,真的是方便充电。

网友:
我有个15还是14年的,现在电池不行了,用了飞利浦之后,再也不想用飞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款,改了法拉电容了,一充电,充电器就过载,有什么好办法吗?

换大电流的充电器。法拉电容的充电电流太大了。。

网友:
改了后充电方便了

网友:
没必要这么改,机子的完整性破坏了

网友:
改的效果非常不错,更可贵的是描述非常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款,改了法拉电容了,一充电,充电器就过载,有什么好办法吗?

先串电阻冲一会,电压上来了在去掉电阻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款,改了法拉电容了,一充电,充电器就过载,有什么好办法吗?

找个10瓦左右,10一20欧的水泥电阻,串到充电器上,充一会儿将电阻短路再充。

网友:
成功改为type-c,可以统一充电线,方便连接充电了

网友:
拆都拆了正好改成锂电池

网友:
我的飞利浦剃须刀和理发器都是眼镜型插头除了充电需要辨别方向外还算可靠。

网友:
改C口充电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大电流的充电器。法拉电容的充电电流太大了。。

快充的充电器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