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欣灵HHD11-B断相相序保护继电器,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4-12-17):
继电器采用导轨安装,号称“专利产品”

侧面的商标及接线图

拆开侧边端盖

主控采用意法ST的单片机

从左到右分别是工作、断相、错相指示灯

供电部分

分享几张局部图片

采用CJ78L05给主控芯片供电

继电器驱动三极管

用于降压的无极性电容

宏发继电器采用24V供电

说明书

品牌电子产品多采用简洁外包装

实测的原理图

网友:
比这个先进很多啊!图画得不错

网友:
就继电器容易坏

网友:
多大电流的

网友:
原理图都画出来了,下功夫了。

网友:
拆解详细,并实测绘制原理图

网友:
红通通的,咋看以为是威马

网友:
还有单片机啊

网友:
元件排列很整齐的哦。

网友:
做工好,电路图好评

网友:
拆的仔细  分析的到位   厉害

网友:
拆过一个施耐德的没看明白。这个讲述详细!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不过很少用到

网友:
X3J那个好像都是变压器匝间断路,想要买一个变压器又买不到

网友:
这破玩意容易坏,我遇到几次这玩意坏导致故障,丢了就好了

网友:
和正泰的比,区别很大啊

网友:
厉害,把电路图都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