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oojon剃须刀坏了,不知道这个坏了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4-12-17):
toojon剃须刀坏了,不知道这个坏了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我随便找了一个装上可是不能用,大家看看是什么型号,我在网上买一个试试。

网友:
P沟MOS管吧

网友:
看清楚丝印查

网友:
坏没坏,拆下来测

网友: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是三极管坏了?如果能知道是三极管坏,那就能懂得这三极管起什么作用,重买一个换上肯定不是问题,也就是别问。

网友:
查那个控制IC,它会有个基本控制图,再根据这个图就能判断这个是什么器件

网友:
这是接在电机负极的,肯定是驱动管。。过电流至少也要有1A到2A,普通的三极管应该没那么大驱动能力,所以应该就是MOS管。至于是P沟还是N沟的。不如两个都买回来试一下。电流可以买大一点的。。

网友:
看图好像是控制电机的负极导通的吧,,盲猜可能是8550,   丝印2TY

楼主:
楼上几位谢谢了,如果是懂电路就好了,顶多是个爱好者,还是个初级爱好者,什么也不懂,只是瞎拆~~~

原来的三极管已经炸了,黑黑的一坨,早就弄下来扔了。这是又安装上的,我也不懂,只看着是三个爪子就按上了,哈哈。

听从楼上几位的建议,那就N、P都买回来吧,装上试试。

网友A:
你先把m-和地 短接一下,,看电机转不,,如果不转,就没有修的必要了,扔垃圾桶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m-和地 短接一下,,看电机转不,,如果不转,就没有修的必要了,扔垃圾桶算了 ...

我最早以为是电机坏了,已经换了好的。 原来的也能转,只是需要手助转一下

网友:
看清楚丝印查,上芯查查App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m-和地 短接一下,,看电机转不,,如果不转,就没有修的必要了,扔垃圾桶算了 ...

用可调电源试过了,能转,我能说在这块板上,我找不到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可调电源试过了,能转,我能说在这块板上,我找不到地吗。。。。。。 ...

dc-不就是地吗?  可能我的表达有误,不好意思哈

网友:
我感觉是p勾道mos

网友:
你量一下源级或者是发射极有点吗

网友:
图中DC+和DC- 颜色红色和黑色不对是什么意思??一般情况下红色对应的是DC+,你用导线试接一下DC-和M-短接一下,看电机转不转?这个坏的三级管应该是开关管。控制电机开关以及变速用的。贴片元件的丝印应该是J3Y,对应的三级管是S8050,NPN管,开关管。可以直接用S8050代换。

网友:
短接下面右侧脚和上面脚,看看电动机转不

网友:
集电极接正,NPN?跟铅酸充电器的风扇开关差不多。

网友:
管子在M-和DC-之间,感觉是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