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 能否拆摄像头镜头代替天文望远镜目镜

楼主(2024-12-17):
初步印象天文望远镜目镜就是个凹透镜。

手头买了一台缺胳膊少腿的天极望远镜,原来自己有一台,属于比较不错的,当时孩子大了被别人拿走了(想想就有点后悔,不管原因就别提了)
因为见过别人更贵的很多,效果差,很怀念,前些日子闲鱼买了一台完全相同的。90元。缺寻星镜另外想办法。可目镜没法办。搜搜卖家,居然都很贵,貌似小小的就40左右(更便宜的感觉不像那回事),这有点不舒服。就好比买了个手机花了100买个充电线花40.

手头拿了一下别的镜头试试,一个双凸镜的好像照相机镜头的样子的东西,需要拉得很远才能显示,不过毕竟能看。是不是说明不同镜头都有可能?手里很多早期的摄像头,还有几个机械相机和淘汰的数码相机,不知能否改?
主要是买的那些感觉也不靠谱。天极牌望远镜,记得是北京天文台下属的企业的,比当时同事买的更有名气的天狼的感觉效果更好。94年左右买的

网友A:
首先天文望远镜目镜是凸透镜
选择目镜只要焦距在合适的范围内就可以,前提是目镜孔径要足够满足眼睛观测的大小,保证光线的通量
比如望远镜的物镜焦距是500mm,你找了个焦距是10mm的监控摄像机镜头代替,那就是500/10=50倍的天文望远镜

网友:
我见过的天文望远镜目镜焦距在4-30mm范围

网友B:
我看拼多多上一二十元的目镜很多啊。你自己改也不懂原理,怎么改也不如人家光学厂家设计制造的正规目镜,费力不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拼多多上一二十元的目镜很多啊。你自己改也不懂原理,怎么改也不如人家光学厂家设计制造的正规目镜,费 ...

很多不正规,比如我的镜筒25mm。我看到的多数22。匹配不同,好的都是配星特朗的,如果精度不够,看月亮还行,星星就完了,望远镜本身:60700。物镜是双透镜的,比我见到别人的那些单透镜的感觉相同放大倍数时更清晰。不太懂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天文望远镜目镜是凸透镜
选择目镜只要焦距在合适的范围内就可以,前提是目镜孔径要足够满足眼睛观测的 ...

时间有点久了,孩子上初中的时候,我的被别人拿走了,我记得目镜是凹透镜?忘记了。

楼主:
不同回复字体选择差距这么大?我没做选择、都是默认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不正规,比如我的镜筒25mm。我看到的多数22。匹配不同,好的都是配星特朗的,如果精度不够,看月亮还 ...

望远镜的目镜其实比物镜要复杂得多,也贵的多。最简单最便宜的惠更斯目镜也要有两片镜片,这种在拼多多上仅卖9元钱,其它好点的目镜镜片数量是3至7片,越复杂越贵。所以能用的目镜不是你随便找几个镜片凑凑就能奏效的,建议不要自己做了,买现成的是最优解。至于与你的望远镜接口直径对不上的问题也要找找对的上才行,实在不行可以做个转接口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望远镜的目镜其实比物镜要复杂得多,也贵的多。最简单最便宜的惠更斯目镜也要有两片镜片,这种在拼多多上 ...

还有,到拼多多看了下,9元钱的惠更斯目镜,接口尺寸是24.5mm的,适合于60系列的天文望远镜,就是你这种低档望远镜用的,你说是25mm,应该是你测的不准。你买贵的,还不一定装得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到拼多多看了下,9元钱的惠更斯目镜,接口尺寸是24.5mm的,适合于60系列的天文望远镜,就是你这种 ...

从别人手里买了,目镜必须比镜筒细一些留有余地才能调整。

网友:
要匹配的好一些,必须是计算后配置的,不是随便组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天文望远镜目镜是凸透镜
选择目镜只要焦距在合适的范围内就可以,前提是目镜孔径要足够满足眼睛观测的 ...

高中忘的差不多了,突然想起来,一般家用的天文望远镜都是正像的,就是伽利略镜,目镜应该用凹透镜吧。开普勒望远镜虽然更容易获得高的放大倍数,可倒像实在不舒服。

网友C:
怎么改也不如人家光学厂家设计制造的正规目镜

网友:
镜头镜片焦距不同是不能随便可以替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也不如人家光学厂家设计制造的正规目镜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购买原厂的天极牌是不可能了。折射式望远镜不是有伽利略式和开普勒式吗?一种凸透镜一种凹透镜。购买厂家产的不知市场上都是什么样的?

网友:
简单的玩具望远镜是凹透镜,视野很差的。
你这个肯定不是。显微镜的10×目镜就行。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期待新作品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