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拆修一个插卡蓝牙音箱,求告知芯片型号

楼主(2024-12-17):
昨天去垃圾站收了个插卡蓝牙音箱,到手不能开机,两串18650电池,有一节漏液,换自己电池加电,耳机插孔冒烟出来,拆机检查,功放芯片CS8509E短路,拆下功放芯片,机器正常开机,淘宝搜此功放芯片,一元一颗,立马下单。

晚上再次试机,原机电池和DC插座间有个转接板,转接线红负黑正,我跳过转接板直接把两串的电池插DC插座,结果电源正负极接反,板子又冒烟了,测试78M05无输出,换了依然不开机。78M05输出的5V供电串一个二极管,然后就直接进入主控解码芯片,测芯片供电处4.8V供电正常,看来主控芯片基本上是挂了。搜百度搜淘宝,搜不到主控芯片型号,特发帖求助万能的坛友,望告知芯片型号,我去看看便宜不,买个来换换。

网友A:
整个板换了算了,维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
mp3解码芯片?

网友B:
手滑的代价!这种主控可能内置程序的吧~换芯片基本没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整个板换了算了,维修成本太高了。

+1,淘个杰里的蓝牙方案小板好像便宜得很,另外这芯片4.8V供电应该不对吧,通常不应该是3.3V么???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滑的代价!这种主控可能内置程序的吧~换芯片基本没戏

芯片旁边有个25系列SPI,应该存有固件或者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淘个杰里的蓝牙方案小板好像便宜得很,另外这芯片4.8V供电应该不对吧,通常不应该是3.3V么???

我大概猜是3.3V供电,但5V串个M4二极管直接到芯片的,二极管一点点压降后,芯片处测得电压就是4.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淘个杰里的蓝牙方案小板好像便宜得很,另外这芯片4.8V供电应该不对吧,通常不应该是3.3V么???

我有两个蓝牙解码板,但我想用原机的AUX和话筒输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滑的代价!这种主控可能内置程序的吧~换芯片基本没戏

电池到电池仓,电池仓到DC插座,分成两段线,用的插头一样,但红黑线定义不一样,TM的肯定是厂家故意挖的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蓝牙解码板,但我想用原机的AUX和话筒输入功能。

就算是多功能的功放板,价格也没多贵,但刚在淘宝发现全功能的音箱才10多块钱,有话筒,有线路输入,有蓝牙,有插USB,一节18650电池。

网友D:
淘宝识图试试,只知道是建荣(卓荣)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识图试试,只知道是建荣(卓荣)的芯片

谢谢。怕是不能识别,一是类似形状的芯片太多了,二是芯片上的数字和LOGO很不清晰。

网友:
要是主控芯片里面是有程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怕是不能识别,一是类似形状的芯片太多了,二是芯片上的数字和LOGO很不清晰。 ...

板子丝印的那个网址还能打开么,产品介绍里有没有说是用的啥芯片。还有这芯片里真的有程序。
我都忘了我当初咋找到这种芯片的原理图的,还有CW6685,CW6689的等等,感觉像是在github里搜buildwin,异或是QQ群。

1 2015-10-23 CW6687E LQFP48 BT BOOMBOX V1.3 FB
2 2015-10-23 CW6687G LQFP64 BT BOOMBOX V1.3 FB
3 2015-10-23 CW6633B SSOP28 BT BOOMBOX V1.3 FB
4 2015-10-23 CW6631C LQFP48 BT BOOMBOX V1.3 FB
5 2015-10-23 CW6631E LQFP48 BT BOOMBOX V1.3 FB
6 2015-10-23 CW6633E LQFP48 BT BOOMBOX V1.3 FB
7 2015-10-23 CW6687E LQFP48 LCD BT BOOMBOX V1.3 FB
8 2015-10-23 CW6687E LQFP48 BT IIS_PA BOOMBOX V1.3 F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丝印的那个网址还能打开么,产品介绍里有没有说是用的啥芯片。还有这芯片里真的有程序。
我都忘了我 ...

非常感谢,你看得真仔细,我都没注意到板子上的网址,就算打得开,多半也只是介绍产品而不会说内部。我没技术搭梯子去外往学习,大家都说芯片里极可能有程序,还是想想楼上说的买多功能蓝牙板来换吧。这个音箱喇叭好像是5、6寸的,声音大,舍不得放弃。

网友E:
这芯片这么多脚 不止蓝牙一个功能的 还有MP3播放 读卡器 解码 按键 等功能 有可能是订制型号 查不到的

网友:
同型号换了也没有用,芯片都是定制程序,需要对应硬件专用SDK。直接购买现成蓝牙功放板只保留电池喇叭壳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芯片这么多脚 不止蓝牙一个功能的 还有MP3播放 读卡器 解码 按键 等功能 有可能是订制型号 查不到的 ...

谢谢回复,明白了。这个芯片的确是功能多,按键,显示,MP3解码,蓝牙,USB,TF卡,还控制收音机和混响芯片。

网友F:
建荣芯片  带程序的  是不可能买到的  不如网上淘一个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荣芯片  带程序的  是不可能买到的  不如网上淘一个替换

好的,谢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