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STC8H PWMA单端输出P1口

楼主(2024-12-17):
之所以把P1.0-P1.7单独写出来,是因为想弄清楚每个口对应的寄存器,
代码如下:
#include <stc8h.h>

void pwm_init()
{
//     PWMA_PSCR=0x5dc0;    //频率 24000000/(24000*1000)=1Hz  0x5dc0转十24000
     PWMA_PSCR=0x12c0;    //频率 24000000/(4800*1000)=5Hz  0x12c0转十4800
//     PWMA_PSCR=0x0960;    //频率 24000000/(2400*1000)=10Hz  0x0960转十2400
     PWMA_DTR=0x00;    //死区
    PWMA_ARR=1000;     //自动重装寄存器,控制PWM周期
    PWMA_CCER1=0x00; //先清零 CC2NP CC2NE CC2P CC2E CC1NP CC1NE CC1P CC1E
    PWMA_CCER2=0x00; //关通道    CC4NP CC4NE CC4P CC4E CC3NP CC3NE CC3P CC3E
    PWMA_SR1=0x00;
    PWMA_SR2=0x00;
    PWMA_ENO=0x00;  //关使能输出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
    PWMA_IER=0x00;

//P1.0 PWM1P
    PWMA_CCMR1=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1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PWMA_CCR1=500;     //占空比 500/1000
    PWMA_CCER1 |=0x01;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1E 比较输出使能
    PWMA_ENO |=0x01; //PWM1P p1.0 p2.0 p6.0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0

//P1.1    PWM1N
//    PWMA_CCMR1=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    PWMA_CCR1=500;     //占空比 500/1000
//    PWMA_CCER1 |=0x04;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1NE 比较输出使能
//    PWMA_ENO |=0x02; //PWM1N P1.1 P2.1 P6.1
//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1

//P1.2    PWM2P
//    PWMA_CCMR2=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    PWMA_CCR2=500;     //占空比 500/1000
//    PWMA_CCER1 |=0x10;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2E 比较输出使能
//    PWMA_ENO |=0x04; //PWM2P P1.2 P2.2 P6.2
//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2

//P1.3    PWM2N
//    PWMA_CCMR2=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    PWMA_CCR2=500;     //占空比 500/1000
//    PWMA_CCER1 |=0x40;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2NE 比较输出使能
//    PWMA_ENO |=0x08; //PWM2N P1.3 P2.3 P6.3
//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3

//P1.4    PWM3P
//    PWMA_CCMR3=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    PWMA_CCR3=500;     //占空比 500/1000
//    PWMA_CCER2 |=0x01;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3E 比较输出使能
//    PWMA_ENO |=0x10; //PWM3P P1.4 P2.4 P6.4
//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4

//P1.5    PWM3N
//    PWMA_CCMR3=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    PWMA_CCR3=500;     //占空比 500/1000
//    PWMA_CCER2 |=0x04;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3NE 比较输出使能
//    PWMA_ENO |=0x20; //PWM3N P1.5 P2.5 P6.5
//      PWMA_PS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5

//P1.6    PWM4P
//    PWMA_CCMR4=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    PWMA_CCR4=500;     //占空比 500/1000
//    PWMA_CCER2 |=0x10;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4E 比较输出使能
//    PWMA_ENO |=0x40; //PWM4P P1.6 P2.6 P6.6 P3.4
//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6

//P1.7    PWM4N
//    PWMA_CCMR4=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    PWMA_CCR4=500;     //占空比 500/1000
//    PWMA_CCER2 |=0x40;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4NE 比较输出使能
//    PWMA_ENO |=0x80; //PWM4N P1.7 P2.7 P6.7 P3.3
//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7

    PWMA_EGR=0x0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
    PWMA_BKR=0x80; //使能主输出
    PWMA_CR1 |=0x01; //开始计时
}

// PWMA_ENO
// 0x01 PWM1P p1.0 p2.0 p6.0
// 0x02 PWM1N P1.1 P2.1 P6.1
// 0X04 PWM2P P1.2 P2.2 P6.2
// 0X08 PWM2N P1.3 P2.3 P6.3
// 0X10 PWM3P P1.4 P2.4 P6.4
// 0X20 PWM3N P1.5 P2.5 P6.5
// 0X40 PWM4P P1.6 P2.6 P6.6 P3.4
// 0X80 PWM4N P1.7 P2.7 P6.7 P3.3

// PWMA_PS
// 0x00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p1.6 p1.7
// 0x01 p2.0 p2.1
// 0x02 p6.0 p6.1
// 0x04 p2.2 p2.3
// 0x08 p6.2 p6.3
// 0x10 p2.4 p2.5
// 0x20 p6.4 p6.5
// 0x40 p2.6 p2.7
// 0x80 p6.6 p6.7
// 0xc0 p3.4 p3.3

//CCER1
//CC2NP     CC2NE    CC2P      CC2E      CC1NP     CC1NE    CC1P      CC1E
//OC2负极性  OC2负使能  OC2正极性  OC2正使能  OC1负极性  OC1负使能  OC1正极性  OC1正使能
//CCER2
//CC4NP     CC4NE    CC4P      CC4E      CC3NP     CC3NE    CC3P      CC3E
//OC4负极性  OC4负使能  OC4正极性  OC4正使能  OC3负极性  OC3负使能  OC3正极性  OC3正使能

//CCMR1 CCR1 PWM1P PWM2N
//CCMR2 CCR2 PWM2P PWM2N
//CCMR3 CCR3 PWM3P PWM3N
//CCMR4 CCR4 PWM4P PWM4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