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STC8H PWMA互补输出4组

楼主(2024-12-17):
互补输出4组
#include <stc8h.h>

void pwm_init()
{
//         PWMA_PSCR=0x5dc0;        //频率 24000000/(24000*1000)=1Hz  0x5dc0转十24000
        PWMA_PSCR=0x12c0;        //频率 24000000/(4800*1000)=5Hz  0x12c0转十4800
//         PWMA_PSCR=0x0960;        //频率 24000000/(2400*1000)=10Hz  0x0960转十2400
        PWMA_DTR=0x00;        //死区
        PWMA_ARR=1000;         //自动重装寄存器,控制PWM周期
        PWMA_CCER1=0x00; //先清零 CC2NP CC2NE CC2P CC2E CC1NP CC1NE CC1P CC1E
        PWMA_CCER2=0x00; //关通道        CC4NP CC4NE CC4P CC4E CC3NP CC3NE CC3P CC3E
        PWMA_SR1=0x00;
        PWMA_SR2=0x00;
        PWMA_ENO=0x00;  //关使能输出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
        PWMA_IER=0x00;

//P1.0 PWM1P
    PWMA_CCMR1=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1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PWMA_CCR1=500;         //占空比 500/1000
    PWMA_CCER1 |=0x03;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1E 比较输出使能
    PWMA_ENO |=0x01; //PWM1P p1.0 p2.0 p6.0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0

//P1.1        PWM1N
    PWMA_CCMR1=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PWMA_CCR1=500;         //占空比 500/1000
    PWMA_CCER1 |=0x0c;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1NE 比较输出使能
    PWMA_ENO |=0x02; //PWM1N P1.1 P2.1 P6.1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1

//P1.2        PWM2P
    PWMA_CCMR2=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PWMA_CCR2=500;         //占空比 500/1000
    PWMA_CCER1 |=0x30;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2E 比较输出使能
    PWMA_ENO |=0x04; //PWM2P P1.2 P2.2 P6.2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2

//P1.3        PWM2N
    PWMA_CCMR2=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PWMA_CCR2=500;         //占空比 500/1000
    PWMA_CCER1 |=0xc0;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2NE 比较输出使能
    PWMA_ENO |=0x08; //PWM2N P1.3 P2.3 P6.3
        PWMA_PS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3

//P1.4        PWM3P
    PWMA_CCMR3=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PWMA_CCR3=500;         //占空比 500/1000
    PWMA_CCER2 |=0x03;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3E 比较输出使能
    PWMA_ENO |=0x10; //PWM3P P1.4 P2.4 P6.4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4

//P1.5        PWM3N
    PWMA_CCMR3=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PWMA_CCR3=500;         //占空比 500/1000
    PWMA_CCER2 |=0x0c;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3NE 比较输出使能
    PWMA_ENO |=0x20; //PWM3N P1.5 P2.5 P6.5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5

//P1.6        PWM4P
    PWMA_CCMR4=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PWMA_CCR4=500;         //占空比 500/1000
    PWMA_CCER2 |=0x30;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4E 比较输出使能
    PWMA_ENO |=0x40; //PWM4P P1.6 P2.6 P6.6 P3.4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6

//P1.7        PWM4N
    PWMA_CCMR4=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PWMA_CCR4=500;         //占空比 500/1000
    PWMA_CCER2 |=0xc0;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4NE 比较输出使能
    PWMA_ENO |=0x80; //PWM4N P1.7 P2.7 P6.7 P3.3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7

    PWMA_EGR=0x0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
    PWMA_BKR=0x80; //使能主输出
    PWMA_CR1 |=0x01; //开始计时
}

跟上面一样,只是一组合在一起写了
#include <stc8h.h>

void pwm_init()
{
//         PWMA_PSCR=0x5dc0;        //频率 24000000/(24000*1000)=1Hz  0x5dc0转十24000
        PWMA_PSCR=0x12c0;        //频率 24000000/(4800*1000)=5Hz  0x12c0转十4800
//         PWMA_PSCR=0x0960;        //频率 24000000/(2400*1000)=10Hz  0x0960转十2400
        PWMA_DTR=0x00;        //死区
        PWMA_ARR=1000;         //自动重装寄存器,控制PWM周期
        PWMA_CCER1=0x00; //先清零 CC2NP CC2NE CC2P CC2E CC1NP CC1NE CC1P CC1E
        PWMA_CCER2=0x00; //关通道        CC4NP CC4NE CC4P CC4E CC3NP CC3NE CC3P CC3E
        PWMA_SR1=0x00;
        PWMA_SR2=0x00;
        PWMA_ENO=0x00;  //关使能输出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
        PWMA_IER=0x00;

//P1.0 PWM1P   P1.1        PWM1N
    PWMA_CCMR1=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1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PWMA_CCR1=500;         //占空比 500/1000
    PWMA_CCER1 |=0x0f;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1E CC1NE  比较输出使能
    PWMA_ENO |=0x03; //PWM1P p1.0 p2.0 p6.0 PWM1N P1.1 P2.1 P6.1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0 P1.1

//P1.2        PWM2P        P1.3  PWM2N
    PWMA_CCMR2=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PWMA_CCR2=500;         //占空比 500/1000
    PWMA_CCER1 |=0xf0;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2E CC2NE比较输出使能
    PWMA_ENO |=0x0c; //PWM2P P1.2 P2.2 P6.2 PWM2N P1.3 P2.3 P6.3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2 P1.3

//P1.4        PWM3P        P1.5        PWM3N
    PWMA_CCMR3=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PWMA_CCR3=500;         //占空比 500/1000
    PWMA_CCER2 |=0x0f;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3E CC3NE比较输出使能
    PWMA_ENO |=0x30; //PWM3P P1.4 P2.4 P6.4 PWM3N P1.5 P2.5 P6.5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4 P1.5

//P1.6        PWM4P        P1.7        PWM4N
    PWMA_CCMR4=0x68; //通道模式配置 0110 0000 PWM模式1 预装载
    PWMA_CCR4=500;         //占空比 500/1000
    PWMA_CCER2 |=0xf0;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CC4E CC4NE 比较输出使能
    PWMA_ENO |=0xc0; //PWM4P P1.6 P2.6 P6.6 P3.4 PWM4N P1.7 P2.7 P6.7 P3.3
        PWMA_PS=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6        P1.7

    PWMA_EGR=0x0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
    PWMA_BKR=0x80; //使能主输出
    PWMA_CR1 |=0x01; //开始计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