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12年前的金士顿2.5寸SSD与今年的闪迪2.5寸SSD拆解对比

楼主(2024-12-17):
以下磁盘购买于2012年,花费大约900元,金士顿SSDnow200V+ 90GB
那时候ssd可选项还不多
由于只是用来做服务器系统盘,所以买的90gb,没有选择120gb
所以板上有空贴闪存位
拿在手上还是很有分量的
当时测试过读写,好像只有三百左右,可能是机器比较老的原因
用了几年后,与服务器一起退下来了
就挪作他用,一样的用来做系统盘
前几年就坏了,一直没管他
这几天清理机器,就顺手拆了

那时候的磁盘外壳还是铸铝
非常厚实
上下两层导热硅脂贴

底面的导热硅脂贴尤其厚,还是软的,没有发硬

空贴的USB位,这个盘可能有其他版本,直接带USB接口的那种

前后都有各两个闪存位空贴
算下来每个闪存8gb
本磁盘90gb,还有120gb的版本

SF-2281VB1-SDC

右边这个是前几天刚刚买的闪迪,500gb版本

500gb就一个闪存颗粒,右边小的是主控
现今单颗粒常见的可以到2tb大小了
还有更大的

外壳塑料的,很薄,很轻
旧盘光那两片导热硅脂加起来都比新盘整个重不少
整盘更是新盘重量的好几倍

网友:
以前的是MLC的颗粒,现在的都是QLC的了吧

网友:
科技进步了,这东西也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这几年芯片加工的工艺进步也是巨大的呢。

网友:
三星不是出了单芯片的吗?

网友A:
之前的是MLC的颗粒,满盘都不怎么掉速,现在的都是QLC的,满盘的速度和U盘差不多。

网友:
科技进步了

是好事还是坏事

网友:
一代不如一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是MLC的颗粒,满盘都不怎么掉速,现在的都是QLC的,满盘的速度和U盘差不多。 ...

所以用作移动盘的时候,我宁愿买U盘了,方便携带还便宜

网友:
12年前,可能是slc吧,

网友:
铁定有人会提现在的东西缩水了,很多人喜欢上面的元器件越多越好。另外,当年500块能买多大容量的,现在500块能买多大的呢。。。

网友:
我手头上还有一个七彩虹的固态盘,128G,目前还不知道往哪里用

网友:
老的线程大,发热量大,读写次数高,但是均衡性差一些。
现在的线程小,发热量更大,读写次数的缺点被均衡性和3D层数抵消一部分。
但是……SLC和MLC是真的香啊!
SLC颗粒的系统盘用到今天,快十年了,写入寿命还剩下96%,估计能用上一百年。

网友:
早期的大面积覆铜

网友:
这颗粒封装,是SLC吧

网友:
浓缩就是精华~~~

网友:
再长也没有用,过个几年说不定接口又变了用不了

网友:
早先的SSD价格高,做工和用料也好。

网友:
现在的固态硬盘算便宜了反而机械硬盘价格涨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