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十几年前的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4-12-17):
翻出来一个十几年前的手机充电器,5v500ma

拆开里面很简单的,初级直流是半波整流的就一个二极管,没有光耦,现在测量电压6.52V,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高,明明标注5v的吗?

网友:
原先的镍氢电池耐造

网友:
这是典型的山寨风格

网友:
拆过那时候手机的电池,里面就是镍氢电池串并联的

网友:
现在我这也还有好几个这种老的,都直接插个USB小灯做夜灯用

网友:
空载6.52V,带载就没那么高了。不过确实浓烈的山寨风格

网友A:
Z2是稳压管,也许带载后电压就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Z2是稳压管,也许带载后电压就降下来了。

空载z2电压5.2

网友:
做工太差没啥用

网友:
早先山寨充电器带载能力差,提高空载输出电压,可以提高一定的带载能力。

网友B:
这造型和铁插脚成了标配,记得诺基亚是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造型和铁插脚成了标配,记得诺基亚是铜

确实很多次品都是铁的,现在很多3脚插头电源线都是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造型和铁插脚成了标配,记得诺基亚是铜

这是三星的外形,不是诺基亚

网友:
半桥整流的

网友:
我这也还有好几个这种

网友:
家里有个一直插电供电子钟,好几年了也没坏

网友:
山寨机标配

网友:
原来的山寨机用的都是这个

网友:
迎面吹来一阵浓浓的山寨风。

网友:
这当年很多都在这路货色。流行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