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修德生DR-910钟控收音机

楼主(2024-12-17):
快过年了,收拾东西找出来的,还有一个202t,收音效果不好,改天拆。这两个都是丈人的,丈人早年间喜欢听收音机。

这个算是战损成色了吧

字都看不清了

印象中天线我焊过

2002年生产的,算下来已经22个年头了,这个铁片有什么用,好像摩擦很大

现在是怎么调都是噪声,没有电台,202t可以收到几个台。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维修方向?

网友:
跟我的920差不多

网友:
满满的年代感啊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用这么多年尼龙绳没断真神奇。

网友A:
看这外观,当年应该是经常不离手的

网友:
收音机用到这样可以换了,反正不贵

网友:
有年代感了,体现的都是老人的情怀

网友B:
铁方块器件是不是叫晶体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方块器件是不是叫晶体管?

哪叫中周

网友:
饱经沧桑哦

网友:
有个德生3000,很久不开过机了。

网友:
一看就是出过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外观,当年应该是经常不离手的

丈人当时是不离手的

网友:
如果主芯片没坏的话,有可能是波段开关的问题。多拨动几次试试,如果在某个特定位置(可能是某个中间位置)有电台信号就能确定是波段开关问题。

网友:
钟控是什么意思,定时开关机?定时换台?

网友:
只能飞线了

网友:
用酒精清洗一下波段开关

网友:
神油喷进波段开关,再来回拨动几下,应该有惊喜

网友:
老收音机,搞个WD40试试,

网友:
直接发回德生售后,先修后付钱,我的PL2000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