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解锁折腾,拓邦保护板

楼主(2024-12-17):
最近有时间,而且锂电池也很便宜,所以开始折腾电动车锂电池了,100块买了10片不保好坏的保护板折腾一下。
我稍微再重复一下解锁流程
首先保护板正负级(B+B-)接60V左右电源,  485通信线接到USB转接器直接连电脑就行,只需要2根线,区分好AB口

上位机软件论坛上有下载的,直接解压打开,选换电BMS

进入界面选COM口,这个不同电脑选择也不同,一般是最后一个口,我自己的电脑(Win10LTSC)是COM6接口

选好后点击打开串口,就会进入搜素阶段

成功识别的界面,参考用

成功识别之后就是设置阶段了,密码一般是123

成功后点击批量读取

读取成功后主要是改参数三

电芯温度最好都不要勾选,这样的话保护板不用额外接温度探头也可以使用。
需要这个功能的可以勾选,相应的保护配置也要勾选。
取消勾选充电匹配,然后点击批量写入参数就完成解锁了

其它的参考设置。

最后折腾下来,10个保护板有5个全好的,2个掉件但是能用,3个上位机识别但是报错并且有2个掉件了。

网友A:
一下买了这么多,合20元一个,价格也很合适了,通过改参数,还可以给三元锂使用。通过一种接法,还可以降串使用

网友:
这个是拓邦的

网友:
这个是不带蓝牙的吧

网友:
这个 好像不能降串使用  也不支持三元  有标签写的DW19 或者DW20

网友:
MOS哪个负责充电哪个负责放电?能不能多焊几个加强放电?

网友B:
拼多多有安乡破解的牛逼但是没有公开,加了一个小板子带蓝牙的那种通过原来定位排线可以控制切换电芯啥的好牛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拼多多有安乡破解的牛逼但是没有公开,加了一个小板子带蓝牙的那种通过原来定位排线可以控制切换电芯啥的好 ...

我买过几个35一块,外接蓝牙,可以唤醒,板子上485芯片都没有,直接在485芯片输入端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几个35一块,外接蓝牙,可以唤醒,板子上485芯片都没有,直接在485芯片输入端接线 ...

板子自带的a7600c有人破解就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几个35一块,外接蓝牙,可以唤醒,板子上485芯片都没有,直接在485芯片输入端接线 ...

会不会不能唤醒啊

网友:
下位机无回复什么原因啊大神

网友:
可能还是不对用1.55跟1.59版本都搜不到端口设置也没问题,就是搜拼多多买的好板子也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下买了这么多,合20元一个,价格也很合适了,通过改参数,还可以给三元锂使用。通过一种接法,还可以降串 ...

降串用不了,不知道怎么设置光通过接线降串是保护的

网友(2025-02-03):
按楼主的方法解锁成功了,一步步按着楼主的方法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2025-03-14):
这个要那个板本的上位机软件

网友:
麻烦楼主分享一个好用的上位机吧,在论坛花了不少币,还是用不了,75551226@qq.com万分感谢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板子,没折腾好,……

网友:
楼主麻烦分享一下上位机软件,感谢感谢!
1414389431@qq.com

网友:
我之前在海鲜市场买了一块这个板一直没用,最近改20窜三元来使用,充电到82V就停止了,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板的问题

网友(2025-04-15):
麻烦楼主分享一下上位机软件,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