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AH3-3时间继电器及改造烘鞋器

楼主(2024-12-17):
家里的烘鞋器、机械定时器、定时开关坏掉了、网上看了下、机械定时器带旋钮要10多元、这个源煌AH3-3时间继电器、商家优惠下来带底座才6元一个、买这个来改吧
到货先拆为敬:

定时60分钟版

铁芯变压器、两个10A继电器、可以哈,又不是啥高精尖、主芯片还磨掉字啊

烘鞋器用了几年了、坏的机械定时器没拍上

原定时器位置安装底座、钻两小孔、用两M3螺丝固定

面板塑料割掉些、露出AH3-3时间继电器、以后换继电器可以直接拔掉换个新的插上就OK了。

网友:
价格便宜...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网友:
铁芯变压器寿命长,当然如果是铝线,那都是白搭。

网友:
这么一改结实多了

网友:
铁心变压器的定时器  不错 耐用

网友:
能用得上还不错

网友A:
这货居然有2个继电器!瞬间延时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居然有2个继电器!瞬间延时干什么用的?

看接线图、可以接成点动触发延时、也可以控制两个电器、一组常闭延时到断电、一组常开延时到闭合通电。

网友:
定时烘焙吗?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容量比较大,接这样的电器很耐用。

网友:
做工真是认真负责

网友:
这个改装太高了,不如直接买明装定时器,看起来更美观,价格也便宜。
或者买温控定时器,价格也一样

网友(2025-02-07):
去掉底座从里面焊接线出来就更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