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仪表盘提示“电子驻车制动功能受限”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4-12-17):
2024.12.17下午四点多正在路上开着呢,突然发现仪表盘显示屏上弹出一条电子驻车制动功能受限的警告信息。当时距离4S店不远,于是就直接开了过去。到店之后师傅连上电脑看了看,屏幕上出现一大堆信息也看不懂:
说明-2002
开关失效类型-96
组件内部失效
状态-2B[当前DTC]
当前故障出现
诊断协议-14229
... ...

问师傅这个故障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没想到师傅说这个故障他们店是第一次碰到,要弄清楚必须将车拆开看看。可现在的情况是车辆行驶功能正常。就为了这个警告提示把车拆开实在觉着没必要,便拒绝了对方的建议,将车开回家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网友:
开关失效?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楼主:
电脑检测说开关失效,可实际操作完全正常。可以在坡道上用电子手刹停稳,可以踩着刹车手动解除制动,也可以直接轰油门解除制动。跟平时没有两样。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某个传感器被灰尘或异物暂时影响了,异物脱开后,就正常了?

网友:
有些偶发故障码清除一下后面不再出现就没事

网友:
可以先清除一下故障码,再开开看看还报不报,如果不报就没什么事情了

网友:
一般跑在路上突然 弹出一条电子驻车制动功能受限的警告信息
多数都是某个ABS传感器信号,出错了
所以暂时不修,但是还是会出现的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先把故障码清了在说吧

楼主:
感谢各位汽车达人支招。当时去了4S店就是想清除故障码的,可师傅说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电脑连上了也清除不了,需要把电子手闸拉片周围的给拆开才知道,也就是有杯托和挡杆的中间那块给拆开看看。不过听师傅那意思拆开也仅仅是有可能查出原因,并不能确定能查清原因。最终大概率还是要更换EPB模组。仅仅为了一个故障提示就拆车探查,还不一定能探查出来,总感觉有点过了。

这两天又开了几十公里,一步一挪的拥堵路况和畅通无阻速度过百的高架桥都跑过,没啥特别的问题,就是那个中间带一个闪电的黄色警告灯有点扎眼。慢慢习惯吧。

网友:
还是4s店经验不足啊。找厂家要故障码对照表。

网友:
我的干湿双离合偶尔低速行驶的时候会报一下故障.但是很快就自己消失了.暂时不理.一年大概有三四次吧.感觉是过热,猜的.
目前开了7W.还行.

网友:
我有次开门上车时报警驻车制动故障请立即维修,等坐上车又消失了。

网友:
相应传感器开关失效,状态不能正常发送

楼主(2025-01-17):
带着故障提示开了整整一个月,啥事没有。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