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操他妈 锌合金水阀开关 漏水 粘死了 不敢使劲拆……

楼主(2024-12-17):
终于遇见这种垃圾  水管钳还不敢使太大劲  怕墙体里管道拧坏了  那就工程大了  ……

电吹风 50 - 60 度 吹一小时 也不行   WD40 喷了半天    等明天看看  ……

不行就电钻 钻薄  钢锯条从里面往外锯  ……

下面卖家 304不锈钢  自己车床加工的  ……

网友A:
你这个断的不彻底,中间塞个大小合适的螺丝,水泵钳夹住或许可以卸下来!

网友:
买的时候就不能图便宜啊

网友:
管子钳直接就可以弄下来啊?

网友:
应该禁止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断的不彻底,中间塞个大小合适的螺丝,水泵钳夹住或许可以卸下来! ...

  应该 是里面烂掉粘死了  水管钳拧很大劲也不动   再使劲 怕里面水管头拧坏了 那玩球了

网友:
我也拆断好几个都是靠近螺丝口断裂的,最后自己用钢锯和螺丝刀加铁锤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去除掉残留。

网友:
很烦   还是买 纯铜 或者不锈钢的好   几十年都不会坏

网友:
这种材料真的害人。

网友:
电吹风温度不够,用大功率电烙铁加热试试

网友:
防风打火机试试

网友:
下次一定要304不锈钢或者真正黄铜材质的,我是宝上选质量好的多买几个备用。

网友:
这种水暖器材的确要买质量好的,不能图便宜。

网友:
这种材质就是害人

网友:
电吹风温度不够。得弄个大功率热风枪。但温度又不能太高,太高内圈也松了。神油没用。干脆用钢锯条吧。

网友:
冶金粉末做的,年久必腐蚀

网友:
放点WD40下去,容易拆点

网友:
买一套取出器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用断丝取出器拆的

网友:
空间足够,工具用得对,五分钟新的都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