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什么软件测试SSD比较准确?

楼主(2024-12-17):
想买几个大容量SSD了,不知道什么软件测试比较好一点?还有,如果考虑二手,哪个品牌或具体到型号值得推荐?

网友:
都差不多吧,数据可以刷

网友:
不确定你说的SSD测试是哪方面,目前来看一般玩家常用的也就这么几个
读写速度:AS SSD、CrystalDiskMark、ATTO
稳定性:urwtest
闪存ID:各种flash id 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