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伤感情的AD584基准

楼主(2024-12-17):
     8年前网购了个AD584基准,上面有店家6位半标定的0°、25°、50°C的电压值,往后这个基准一直是我万用表看齐对象。前两天偶然在这个帖子又整了个ad584电压基准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看到11楼令我心拔凉拔凉的,极大概率标定也是一张废纸,伤情了。虽然AD584对三位半的表来说常温下足足有余不用考虑温漂老化年漂等问题,但还是不舒服感觉被欺骗了

       我这颗AD584的温漂有10多个PPM每度,在7位数显示下很明显,人体靠近数值都会变化。下图是半天测量,室温变化大概1度,图中红线是我坐在旁边离基准半米,人体热辐射对基准的影响,离开电压就下降。

上一张LM399基准分压测试作为对比,测试时间超过一天,室外气温变化高达6、7度,室内温度变化不多大概1、2度,人也在同样的位置上网、离开,测试电压几乎不变。那些长脚条条是市电干扰引起的请无视。非常稳定的电压说明基准、分压器、测量表的温漂都很小。只要有一样温漂大些温度变化不同步性就会令电压大波动。

亮蓝光的是AD584模块装在小透明盒子里,密封防气流扰动。泡沫包的是手搓分压器,3.999测试电压就由该分压来,10V电压来自399基准。

网友A:
剁手不玩它就伤不到感情

网友:
其实最重要的是伤钱啊

这个卖家太可恶了,骗了人钱还要骗人感情

网友:
哈哈,完全看不清

网友B:
楼主您要测量这么多的小数位,这样暴露潦草地测量不行,在没有标准测试条件时,我测试这类东西都是找个合适的铁盒子把基准放里面,然后用屏蔽线引出线来测量,铁皮盒子还得找合适的的点接屏蔽电位,这样人体和环境影响就很小了。

网友:
不是纯0,好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要测量这么多的小数位,这样暴露潦草地测量不行,在没有标准测试条件时,我测试这类东西都是找个合适 ...

多年来都是这么简单接线调校万用表的,我就是真实再现,就需要环境的影响。我们就是自己玩个高兴,哪天有空了也像您用个铁盒子来试试

再说这个记录电压也只是参考,毕竟测量表只要一连接上电脑数据线读数就会降低,不同的源被影响降低的数值不同,这个AD584表降了10多个字。用的表笔线都是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剁手不玩它就伤不到感情

人都有所感兴趣的,剁手不容易。

网友:
不是整数,吃饭不香,睡觉不安

网友:
我有一个AD584很搞笑, 7.5V 10V 数值通电慢慢增长

网友C:
基准芯片用纳米海绵块包裹,外面贴一圈铜箔纸。

另外,你为什么不用左老师的上位机软件呢,能很方便、很直观看出相关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年来都是这么简单接线调校万用表的,我就是真实再现,就需要环境的影响。我们就是自己玩个高兴,哪天有 ...

对,反正是玩儿嘛,开心最重要。

网友:
研究研究去,只图一个开心。

网友:
一看打印的就知道人家是批量制作了,就是骗人的,你的感觉没有错。那种手写的才是有诚意,但是准不准又是问题,他的机器可能也不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年来都是这么简单接线调校万用表的,我就是真实再现,就需要环境的影响。我们就是自己玩个高兴,哪天有 ...

应该用真实工况来测试,我也赞成

你说的联机,倒是也提醒了我,我现在是用RS232连 34401A, 看来需要加个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用真实工况来测试,我也赞成

你说的联机,倒是也提醒了我,我现在是用RS232连 34401A, 看来需要加 ...

据说完全隔离很难,也许用无线或光纤才做到。

我试过不经过缓冲直接测量LM399原始电压,电脑地线表地线一连接读数就变了。附近数字功放工作、开关电源工作也会有点影响,经过运放缓冲就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芯片用纳米海绵块包裹,外面贴一圈铜箔纸。

另外,你为什么不用左老师的上位机软件呢,能很方便、很直 ...

我这个是几百块买的电压电流玩具表

见厂家网页视频表的电压线性度准确度与34401对比几乎无差别就要了。原基准不是恒温基准,自己改用了LM399基准、分压电阻。软件是厂家提供,不知道其他软件能不能用。

网友:
不折腾这个,精度在范围内就行,偶尔用到高位表也是为了分辨率,而不是绝对精度。
所以飘不飘的,只要在正常范围内无所谓,尾数会跳才是最恶心的,跳的尾数相当于不存在

网友:
上个保温外壳试试?

网友:
自己做一个就不伤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