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公牛插线板电源灯不亮拆修、分析

楼主(2024-12-17):
插线板LED电源指示灯不亮很久了,今天有空拆

专用螺丝有点坑人啊

用料中规中矩,千篇一律的烧限流电阻,这个通病作为插线板的一线品牌也没办法解决吗?

据说线路电阻100-300K,多年前买的电阻包,纸袋撒开了,一个一个去找电阻是个麻烦事,最后挑了个300K

在论坛混了这么久,这点活轻车熟路

关于限流电阻选择,多年前就学习过

经验表示,没有VD1保护二极管也可以正常使用,更多的是下流电阻R1烧坏,这个电阻多是1/4W电阻,顺便算算实际功率有多少
220V交流电,100K 二极管压降忽略不计
P=U*U/R=220*220/100000=0.484W 考虑二极管特性,实际P"=P/2=0.242W
也就是限流电阻几乎工作在满载工况下(0.25W),家用电还要考虑电压浮动,根据国标GBT 12325  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偏差,220V电压允许上限是235.4V,如果按电压上限计算
P=235.4*235.4/100000=0.554W P'=0.277W已经超出1/4W电阻允许功率,长期使用烧损是必然

总结:采用1/2W电阻即可完美解决限流电阻烧损问题,或者使用300K的1/4W电阻
个人不建议采用电容限流方式,虽然省电但是电容需要额外考虑泄流通道,材料成本增加,也存在电容电击风险(泄流电阻烧损时),况且电容在初始充电瞬间(接通电源时),大概率会直接烧坏LED

网友:
这个指示灯的限流电阻一般是点焊到发光元件引脚的,比如氖泡和部分发光二极管,有些基于成本考虑使用焊锡焊接,虽然电流很低但电阻架不住电压高啊,最后电阻消耗的功耗大导致发热严重而烧毁,或温度高到一定程度会不会导致引脚焊锡熔化?

网友:
采用1/2W电阻即可完美解决限流电阻烧损问题,或者使用300K的1/4W电阻。
个人不建议采用电容限流方式,虽然省电但是电容需要额外考虑泄流通道,材料成本增加,也存在电容电击风险(泄流电阻烧损时),况且电容在初始充电瞬间(接通电源时),大概率会直接烧坏LED

网友:
涨姿势了呢。

网友A:
大厂也舍不得用大功率电阻
电容降压成本是高点,但也不是不可以,足容降压加整流滤波就行了,后面有滤波电容缓冲不会烧LED,缺点就是成本高,电路体积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厂也舍不得用大功率电阻
电容降压成本是高点,但也不是不可以,足容降压加整流滤波就行了,后面有 ...

还是用氖灯,加电阻或电容的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厂也舍不得用大功率电阻
电容降压成本是高点,但也不是不可以,足容降压加整流滤波就行了,后面有 ...

所以说300K的1/4W电阻是很合适的,降低电流的同时LED寿命也增加了

网友B:
在电路中串个1N4007就可以了,在交流的负半周二极管截止,避免LED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也能省不少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说300K的1/4W电阻是很合适的,降低电流的同时LED寿命也增加了

以前买过一包330K 2W电阻,100个几乎用完了,大部分都是给插座LED用,虽然有点奢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一包330K 2W电阻,100个几乎用完了,大部分都是给插座LED用,虽然有点奢侈 ...

确实土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路中串个1N4007就可以了,在交流的负半周二极管截止,避免LED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也能省不少电 ...

对了,老铁提醒的对,反向击穿时电阻也在消耗功率,之前计算的功率无需除2
这么说1/4W电阻完全是不能用的啊

网友:
到了报废期了,一个电阻消耗了几十度电

网友:
没想到进来学习了好内容

网友C:
限流电阻功率不够,是我的话直接上2W的金属膜电阻一劳永逸!另外那个D1就是多此一举的元件,本来只有半个周期导通发光,电阻R1可以休息半个周期。现在连负半周也导通有电流经过R1,让人家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满负荷工作,再加上额定功率小,不堪重负,不烧坏才怪。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303-1-1.html
这个里面讲了很多种方案,

网友:
串联一个1n4007,再串联1瓦300k电阻,看看还能不能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厂也舍不得用大功率电阻
电容降压成本是高点,但也不是不可以,足容降压加整流滤波就行了,后面有 ...

思路是对的,比如:插座里面放一个5v充电头电路板去驱动LED

网友:
你这个还相对简单点,我有一个杂牌养生锅,6个灯居然2个不亮。不过功能都是好的,懒得换啦。等明年开春再换。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功率不够,是我的话直接上2W的金属膜电阻一劳永逸!另外那个D1就是多此一举的元件,本来只有半个周 ...

其实没有D1,led反向击穿时电阻也在消耗功率

网友:
我也买了一包250K的,换过几个加二极管据说寿命会长。